请问怎样查600ESP的配件号?

楼主(2011-05-30):
正序浏览
按说明书上的代码,TB上一件都查不到。TB上的号都是以H开头。和说明书上的对应不上。

网友A:
http://www.align.com.tw/shop/index.php?cPath=22_72
lz 这个是官网的配件查 询,可以直接差到料号和需要的产品的介绍,根据你自己的机型找对应的配件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