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组装调试问题 请大侠们解答

楼主(2011-05-30):
刚做过十字盘调平 然后上旋翼头  当遥控器(美国手)打到下图位置的时候 转动旋翼头  发现有巨大阻力。。。。仔细观察发现塑料连杆 和SF臂有亲密接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望高手解答。。。

控打到这个位置

控打到这个位置

屏幕中间 请看

屏幕中间 请看

从下往上看的

从下往上看的

这张不是太明显 但是已经挨住了

这张不是太明显 但是已经挨住了

黑色的沫沫 是我用刀刮了两下

黑色的沫沫 是我用刀刮了两下

网友A:
循环螺距过大。
减少副翼/升降的混控参数SWASH Mixing。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实际用的时候右手只能用到一个等半径的圆而已~~
那个角角的舵量是不可能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螺距过大。
减少副翼/升降的混控参数SWASH Mixing。

正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