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用碳纤尾舵机拉杆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450pro用碳纤尾
舵机
拉杆,是不是就可以拿掉尾管上的两个塑料环了?不用像铁尾舵机拉杆一样,从两个辅助固定环中穿过去了,
这样减少摩擦阿

网友A:
不能取消吧…有圈固定好些

网友B:
我的就换了,很好看,没用固定环。

网友C:
用固定环会导致拉杆不直,增加摩擦.碳纤的应该够硬了,我的理解是不用固定环.明天到货装备上这个.

网友D:
不用固定环

网友E:
早改了 不用固定环 很好用

网友F:
理论上有差别,但用起来谁能感觉得到?

网友G:
我的一直没用固定环,照样好好的!

网友H:
学习,冰人那改装件感觉很养眼!

网友:
好是好,就是炸了之后尾舵机扫齿

楼主:
不会吧,尾舵就因为这个扫齿?

网友I:
不会扫齿的。救不回来时要及时切开关。

网友:
看摔的位置了,只要尾舵机通着电,摔到了就是碳拉杆和舵机齿较劲,切开关也不见得有用
上个礼拜刚因为这个扫了个DS95i

网友J:
刚好一直也有条纤维杆没换上去。。。。刚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