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加固汇总贴(请高手来指点啊)

楼主(2011-05-30):
下面图和说明是本论坛里的,感谢原作者。

主翼是用多粗的碳杆加强的?嵌在重心位置?重心是在主翼前缘后几厘米啊?
尾翼用碳片加强是贴上去还是划缝塞进去?
主翼尾翼前缘都需要贴碳片加强吗?在碳杆上沾纤维胶带还是机翼全包上?
翼龙的机翼是什么材质的?(原来有个EPP的飘飘,沾上纤维胶带,熨斗一烫撕都撕不下来)

碳杆机身
热缩套管套身杆结合处,套管热缩前在管内滴上几滴热熔胶,热缩时胶会先化开走匀,加固效果非常好.

机翼加强

舵机的安装1

尾舵机的安装2

尾舵机安装3

电机防打桨的碳杆

尾翼加强1

尾翼加强2

楼主:
老大们给点建议啊,有什么加固的好方法说说

网友A:
我的小白龙配置
山寨翼龙的翅膀是EPS的 尾巴是KT的
FPV的翼龙 尾翼舵机一定要往后面安装 不然重心不好搭
塑料机身和尾管连接我用的是502+螺丝固定  电机座至少要加高到FIT 8寸桨 我加高到9寸桨了

翼龙上反V处 用1X10MM碳片内嵌加强 全部用的是德国UHU POR胶
翅膀内嵌两段5MM碳方管 上反处用3MM钢丝连接
先用烙铁烫一个槽子 然后涂胶放碳管 最后等胶干了 粘上宽透明胶带

鸡翼前缘用1X0.5MM碳片加强过了 贴有透明胶带
事实证明还是很有效的 降落时 左侧翅膀曾被足球门柱撞到 依然完整 不过碳片断了(图中的鸡鸡已经20多个起落了)

KT尾翼内嵌了2MM碳实心管 外缘贴了3X0.5MM碳片 曾经低空通场被地面站天线撞到过 现在也还好
总的来说 翼龙1米左右的翼展 使得泡沫机碳补强很简单有效 可以飞的狠暴力都没事

网友:
另外说一下

山寨翼龙原厂的起落架非常好 很轻的
3块5一个 塑料轮挡用螺丝厌氧胶粘一下即可

不过起飞重量不能超过1KG 不然钢丝起落架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白龙配置
山寨翼龙的翅膀是EPS的 尾巴是KT的
FPV的翼龙 尾翼舵机一定要往后面安装 不然重心不好搭
塑料机身和尾管连接我用的是502+螺丝固定  电机座至少要加高到FIT 8寸桨 我加高到9寸桨了

http://bbs.5 ...

非常详细!感谢!菜鸟还有点问题。。。
电机座用一块玻纤板之类的加高吗?要不要特意加点下推角的?8寸9寸用哪个型号的?8060?9060?
看图好像是两半主翼是各露出一截碳方管,然后对插在一起?前缘是1X0.5MM碳片还是10X0.5啊?
方管是不是比圆管结实点?EPS不能用502沾?你那个胶水可用泡沫胶代替?尾舵机在尾翼上打坑安装吗?
再次感谢,大家鼓掌

网友B:
碳片这样装,一点作用都没有的.碳片应该立着插进去.

网友:
汇总的不错,俺的火焰也被收录了呵呵,翼龙也是同理~

网友:
电机座用玻纤板 3mm木层板加高 都可以 只要强度足够
用自攻螺丝固定在机身上 机身内要用塑料瓶盖
用神马桨取决你的电动机 我是朗宇2216KV1250 最大可以上10寸桨 电流超过30A 用8060省电一些 20A电流左右
两半主翼是粘死的 前缘是1X0.5MM碳片
方管是不是比圆管结实点?我是随手找的碳管,碳管壁厚不一样强度也不一样
EPS不能用502沾?EPS怕502 但是塑料机身不怕502
你那个胶水可用泡沫胶代替?可以用鱼珠胶代替 泡沫胶强度要差一些 另外透明胶上也涂了UHU胶 免得日久天长脱开
尾舵机在尾翼上打坑安装吗?YES 刀片开槽 用热溶胶上下固定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片这样装,一点作用都没有的.碳片应该立着插进去.

的确  不过这个JJ好像是FOX老大N年以前装的JJ 那时候FPV还摸索探路之中 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山寨翼龙的KT尾翼舵面很坚强 舵面上不需要碳补强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请问飞FPV的翼龙翼展多少啊?我的翼火龙只有1000mm,飞FPV好像有些难

网友:
不难。翼龙是神机。。负载能力很强。。。

再说了。现在的翼龙都一样的啊。。翼展都是 1080貌似。

网友:
1我起落架的加强,450或500直升机起落架和尼龙扎带是材料
2然后是机头的增强: 材料是儿童拼图地垫;
3之后是云台基板的制作, 有条件可以也做个象真小人;
4机身和尾管我也加强了, 用的两根细碳管并列固定加强;
5马达座我也改了, 用的双层铝片,可以按实际调整, 你不掰他, 他也绝对不变形或走位.
舵机后移, 一般是炸不坏的, 如果是从肚子开孔安装舵机的方法, 我试过了, 可能是运气的问题吧, 炸机的时候多次损坏舵机, 不建议使用机身任何部位安置舵机..
.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分享经验!!
电池用2X2200mah的吗?重心在机翼的哪里呢?

网友:
电池可以用到2X2200 重心在前缘第一条横梁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