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淘宝上什么情况,怎么15级的发动机全是车用发动机?

楼主(2011-05-30):
许久没有看油机了,淘宝上随便搜了一下,发现现在15级全套才100多,可再细看,怎么用的都是车机。有什么好处?
散热好是一定的。但推力呢?具我所知,车机的转速高,用这个
发动机
飞航模,如果直接带桨的话,会飞的很快的。不适合新手吧。

网友A:
嗯,不适合新手,15级空机建议用21级的发动

网友B:
有一批车用发动机,好像是日本残次品,按照废铝的方式进来的。淘宝50元一台,听说不是很好用。
所以便宜。

网友C:
好难发动的
动力也不够的

网友D(2011-08-21):
残次品?那就是说也有一等品啦,有人用过一等品没?

网友E:
这个发动机我买了一套 排气管是店主自制 比发动机还贵点。一套一百多。
我没时间折腾,一直玩电固,买来入入门。本来该拆了清洗的,没时间全拆开清洗。就直接发动了,拨了几次就轻松发动了。很容易。拉力啥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了。用的9寸桨。应该说对得起这个价钱吧。
要有什么高端要求就拉倒把。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