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450换了控,急推油门,尾巴会摆。

楼主(2011-05-30):
·请教,为什么我的450换了控(我原来是5点的控,换成7点的控),急推油门,尾巴会摆一边。没换的时候,我怎么D尾巴也不会摆。知道什么问题吗?请教了。

网友A:
   勇哥的帖子 不懂帮顶哦

网友B:
我也来顶哈

网友C:
我的也摆,据说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也是急推油门甩尾45度,同问

网友D:
油门和曲线配合不好。。提高油门比较见效

网友E:
除了锁尾系统的问题外就是尾桨转速不够,电调重新设置行程了吗?或者提高油门曲线试试

网友F:
我的也摆,大概是陀螺不够好

网友G:
这个好像不影响飞行 我的也会抖 飞的时候不抖就可以了

网友H:
普通模式那样正常

网友I:
我的450,3D时翻过来的时候会转好几圈 ,520+257,一般模式急加油都没事。

楼主:
我的也是用GY520+BLS257 锁尾系统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原来用的5点油门螺距控,换上7点油门螺距控就这样,我有点同意上面2个朋友的观点,不是油门和螺距不配合,那么就是油门行程换了控没有设置好。还想多精集多点意见。

网友J:
2801说明书上有说,需要调整“跟轴混控”(加速混控),即使尾舵机与油门/螺距混控,抵消主旋翼突然减速或者减速的扭力急剧变化

网友:
是不是螺距大了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