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前辈(控)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我是新手,刚入了一条领航800 我自己的遥控器,请问前辈!怎么设置控!(控制油门 改 控制收索机!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用2.4g的控可以吗?网上有人说用2.4的效果不好!!是吗?

网友:
只用过冠丽控的路过

网友:
按照个人习惯设定即可,通常的设定是(美国手)左手油门为收索机,右手左右方向为水舵。如果是电脑控,注意调节油门的行程,正确的应该是油门杆推到底,帆完全打开(85度左右),收到底帆完全收拢。舵的左右偏转角度各为45-5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用2.4g的控可以吗?网上有人说用2.4的效果不好!!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用2.4g的控可以吗?网上有人说用2.4的效果不好!!是吗?

我们比赛的时候几十条船一起跑,大家都用2.4G,从未出过问题。虽然理论上说,27-46MHz的FM设备信号在水面传播时衰减较慢,但是在实际使用中,2.4G设备普遍可以达到200米左右的控制距离,对帆船来说完全够用了。(我曾经使用天地飞高频头在150米距离上因为干扰失控过,换了别的牌子,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