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悠闲玩象真船模的话用什么遥控好点。

楼主(2011-05-30):
要性价比高的,用在电船。谢谢。

网友A:
地面系统对遥控器速度的要求都比较高,2pk什么,便宜的话富斯三通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系统对遥控器速度的要求都比较高,2pk什么,便宜的话富斯三通可以考虑下
谢谢,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