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问题!来帮帮我啊。

楼主(2011-05-31):
想让飞机往左飞行的时候,也就是飞机左边变低右边升高。那样副翼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副翼左边的舵面向下对吗?因为今天我试飞的时候,飞机往左边偏,然后我就控制副翼让飞机往右,可是好像控制不了。飞机还是往左边偏然后掉下来了。起飞的时候是平稳上升的,那时候风也很小啊?求解释啊?

网友:
如果用副翼转弯  飞机往左拐弯  左副翼舵面向上  右副翼舵面向下  幷拉升降舵

网友:
会不是是舵量太小或者是机机不平衡?

网友:
要不反舵了,要不速度低导致失速

网友:
告诉你一个窍门 ,你站在机尾的位置 ,打副翼,往左打副翼,左边的副翼舵面向上,往右边打副翼,右边的副翼舵面向上,总之往哪边打副翼哪边向上就行了,还有就是,多面的幅度左右必须一直,然后飞行过程中,最好爬到一定高度后,这时半油门平飞,仔细观察飞行姿态,然后随之适当调整各舵面的微调,一直调制到平飞是几乎不用再来回的修改舵面位置为止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爽飞了,空中打副翼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同时拉升降舵 这样转弯不会掉高度

网友:
“那样副翼是什么一个情况啊?副翼左边的舵面向下对吗?”
反了

网友:
建议去细读下“无线电遥控戴氏教学法”
图截自该文章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先读书吧~~

网友:
多潜水吧。

网友:
莫斯飞机?可能拍个片片、告诉啥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