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飞控能做无副翼系统吗?

楼主(2011-05-31):
如题,四轴飞控板有三个陀螺仪,分别控制升降.副翼.方向。有可行性吗,或者需要哪些改装?

网友:
软件你自己写就可以....

网友:
理论上应该绝对可行,就如ls所说,估计要你自己写程序。

网友:
lz能把程序写出来,可以大大降低无副翼控制单元的成本,kk很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