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回4.2V

楼主(2011-05-31):
看了Himalaya朋友在充电截止电压帖子里的回帖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对电池性能方面知识的匮乏
我使用单片机数字电路 却很少对电池深入了解
很多电池的特性之一就是电压接近满电电压的时候 也许相差达到0.1V 那么容量也不会相差5%(大概)
锂电池尤为突出。。。。
HYPERION充电器固然存在产品一致性有差异的问题 不过人家的充电器还是考虑到许多电池的充电特性在里面  我不应该怀疑的
尤其这样的充电器 凝聚了很多工程师的智慧跟汗水在里面 还是相信人家比较好。。。

把充电器调回+0MV  还是满电后万用表测量4.18V比较好  让电池松一口气 那0.02V几乎没用的容量 追求无益。。。。。。

网友:
学左野先走

网友:
昨天我做了个实验,一块降到4.15V左右电池(0.05V了哦)用1879充满模块限流400mA充电,只充了10几分钟,就提示满了。1879芯片在充电末端本身就是用小电流脉冲充电,况且我还限流在400mA内,这10几分钟,总共才充到多少点呀,就算不考虑脉冲和小电流,400mA全部充进在电池里(事实要比这个小的多的多)也不不过是67mAH,占总容量(1600mAH)4%,要是把脉冲情况和充电末期小电流的情况考虑进去,这10几分钟充进去的电肯定要小于2% 所以别迷恋4.200V,4.200V只是传说。

网友:
总算有人恍然大悟了

网友:
你哪万用表准麽?最好用四位半的表

楼主:
嘿嘿  我用的是4位半的表 精度可以 虽然没校准过不过对比基准电压相差在0.001V以内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能够控制的准的话,截至电压可以搞高一点截止电流大一些

网友:
还好,明白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2011-08-07):
是不是把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在4.15左右比较好?

网友:
难的阿,终于有人醒悟了

网友:
标题

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我也是电池盲了,亡羊补牢还不晚

网友:
其实,高0.02V不论对电池的容量还是寿命都没有明显影响的,调与不调都没什么差别~

网友:
。。。唉。。。 其实电池装到飞机山以后。。  油门一推一首,, 0.2V算什么。。。 0.5都有可能下去了。。  何必计较那么一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