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车钢无力

楼主(2011-05-31):
我的小工具机车钢无力,卡盘80,换100的卡盘加大惯性是否会好些

网友:
不会好很多,动力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动力不足,换大卡盘还没有小卡盘好。惯性是动力源切断后动力势能的释放。如果你机床动力不足的话,即使有大的惯性也不行,车刀刚接触工件的时候估计还可以,当长时间切削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先查查是什么地方的原因。走刀量,进刀量,车刀是否锋利,刀尖是否对中。
当然以上都是个人看法 ,不专业更没试验过。只是想象的,楼主如果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
标题

换电机,或者吃小刀

网友:
不想折腾就直接换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还是要换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动力不足,换大卡盘还没有小卡盘好。惯性是动力源切断后动力势能的释放。如果你机床动力不足的话,即使有大的惯性也不行,车刀刚接触工件的时候估计还可以,当长时间切削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先查查是什么地 ...

很详细,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动力不足,再加一级机械变速可增加扭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