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理解陀螺仪的作用

楼主(2011-05-31):
努力理解陀螺仪的锁尾和非锁尾功能。

经过学习老鸟前辈们的讲解,对模型直机陀螺仪(速率陀螺仪)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陀螺仪的任务,可以解释为---RUDD摇杆不动的情况下,控制尾巴以主轴为圆心,处于角速度恒定的旋转状态;另一个理解就是使JJ保持匀速自旋状态。

1.
锁尾模式:就是让陀螺仪控制尾巴,相对主轴,保持角速度恒定为零的匀速自旋状态,就是---锁得象跟棍似的---不旋转。

2.
非锁尾模式:就是让陀螺仪控制尾巴,相对主轴,保持不为零的恒定角速度自旋状态---匀速自旋。

3.
锁尾模式的感度:可以理解为,陀螺让尾桨,在每个发力周期,用多强的反抗力量,去对抗外界(不是遥控器RUDD发出的)使尾巴偏离“不旋转”的干扰,比如侧风。

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感度调太高。容易出现金鱼尾---感度越高,矫正力越大,但是每次都矫正过头,矫枉过正。

4.
非锁尾模式的感度:现在就容易理解这个让人迷惑的“非锁尾感度”了。套用锁尾感度的理解---陀螺让尾桨,在每个发力周期,用多强的反抗力量,去对抗外界(不是遥控器RUDD发出的)使尾巴偏离“匀速自旋”的干扰,比如侧风,突然加油提高的主桨转速扭力,等等。

5.
RUDD摇杆指令在两种模式下的不同作用

5A. 在锁尾模式,往左或右打RUDD,然后回中,是给JJ一个新的锁尾角度---打杆时,机头转;回中,机头锁定在这个新的方位角度。

5B. 在非锁尾模式,往左或右打RUDD,然后回中,是给JJ的匀速自旋加减角速度。
往自旋相同方向打RUDDJJ旋转加速,RUDD回中后,JJ保持这个新的高速度自旋;反之,旋转减速,回中后,以这个新的低速自旋。
特例情况是,如果RUDD回中时,JJ的自旋角速度刚好降到零,那么就处于“角速度为零的自旋状态”,看上去象锁尾一样。

照这样看,F3C因为有许多连续匀速改变角度的飞行,比如圆周航线,应该用到非锁尾的比较多;而F3D选手钟情锁尾状态,因为JJ大多姿态突变,机头方位最重要,连续匀速变化很少。

以上想法比较粗浅,欢迎拍砖指正。

网友:
用MATLAB画了两个系统框图,陀螺仪用PI控制器来模拟,直升机模型就用个常数1来代替。只是用来定性,请大家不要纠结其中的数字大小

锁尾模式的反馈回路是角速度,使用的是“角速率传感器”。从图中看到,对于外界干扰始终为"1"的情况下,角度的输出是有限值。到达一定角度后就不再增大

非锁尾模式的反馈回路是角加速度,使用的是“角加速率传感器”。从图中看到,对于外界干扰始终为"1"的情况下,角速度度的输出是有限值,而此时由于角度是角速度的积分,因此角度将持续增大,直到外界干扰消失。这也就是所谓的“风标效应”。

当然,厂家是不会在一个陀螺仪里同时加角速度传感器和角加速度传感器。实际上,只要将PI控制器中的积分环节去掉,使得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的静态误差不为0,同样可以实现这种模态的输出。所谓陀螺仪的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就是改变了控制器的配置而已。

网友:
顶楼上的,我作为一个学自动化的实在是惭愧。
要真正理解陀螺仪原理是需要自控理论的。
总的来说我没看懂,哈哈。
锁尾模式的反馈回路是角速度,非锁尾模式的反馈回路是角加速这个,我一直以为锁尾模式反馈的是角度。

网友:
好人要赞,好帖要顶!

网友A:
大学里混的是艺术系。。。。。。实在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里混的是艺术系。。。。。。实在看不懂啊。

我连大学都没混过,更看不懂

网友(2021-06-14):
JJ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