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前天过生日一天无聊,到了晚上十点多想起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上网下图,出图,弄了一个330 机身外面贴着写真,不知道是不是太重,好像现在都200多克了,由于第一次做飞机,不知道能不能飞,应该配什么
电机
和电调,
遥控器
我都没有,想弄个便宜的天地飞,大家给推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多潜潜水吧,论坛里都有....

楼主:
啥意思呀,没看明白,希望有人原因帮助俺。

网友B:
起码要给出机身尺寸啊 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楼主:
好地,新手不知道,呵呵
翼展91.65厘米
机身长83厘米

网友C:
XXD 2208 KV1400足够 XXD 2212 KV1400可以满足以后大多数机型(建议2212)
XXD 好盈电调 30A(我也用的这个)
天地飞6通 72M 或者 冠丽4通72M(我用的这个 便宜又大碗 改成了6通)
辉盛9G舵机 最少3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学习中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大了解,就是,电池方面的 有什么几S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S表示1片电池 单片的电压是3.7V 充满4.2V
一般所说2S1P 就是2两片电池串联 电压就是7.4V
3S1P就是3片电池串联11.1V
几P就是前面几S的两组电池并联

网友D:
潜水吧,逛了个把月论坛你就知道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