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5-31):
本人纯属新手我的450不知道为什么,我拔掉电机的线看螺距变化主旋翼明明是往下扇的,可是接通电源转起油门到30-40%风都是往上扇的,飞机个版本无法起飞。。。。

网友:
没有调好,多潜水,搜索:450电动直升机安装与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纯属新手我的450不知道为什么,我拔掉电机的线看螺距变化主旋翼明明是往下扇的,可是接通电源转起油门到30-40%风都是往上扇的,飞机个版本无法起飞。。。。

没有模友带想飞——难!!!

网友:
在50%的油门时 ,大奖这时是平的(螺距为0),所以30%-40%油门时螺距是负的所以风往上吹是正常的。

网友:
慢慢摸索吧

网友:
多用搜索,多潜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模友带想飞——难!!!

不要打击人家士气.  我差不多40岁了,今年2月份才上第一台三通玩具.到现在450可以两次就乱飞完一块电池(可惜GL450Q飞不到三分种就电调过热保护,一块电要分两次飞,不然可以一次过飞完不炸机)
我完全是一个人单干的.我老人家都不觉得难,你们倒觉得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打击人家士气.  我差不多40岁了,今年2月份才上第一台三通玩具.到现在450可以两次就乱飞完一块电池(可惜GL450Q飞不到三分种就电调过热保护,一块电要分两次飞,不然可以一次过飞完不炸机)
我完全是一个人单干的 ...
我的450Q一气飞3块电(一块电飞8分钟下来还有3.75V)也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