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5-31):
本人纯属新手我的450不知道为什么,我拔掉
电机
的线看螺距变化主旋翼明明是往下扇的,可是接通电源转起油门到30-40%风都是往上扇的,飞机个版本无法起飞。。。。

网友A:
检查螺距和飞行时遥控器是在同一状态吗,有没有拨什么开关,例如油门锁定和飞行模式开关。另外螺距角度最好用螺距尺量。

网友B:
螺距不对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论坛有搜索功能 你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