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推JJ重心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后推JJ重心太靠后,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把
电池
往JJ头部挪,就得加长导线长度,大家是加电调的T插的导线长度还是加电池的T插的导线长度????

网友A:
同问 请教后推机的 重心 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后推,前拉还是腰推,重心都在机翼翼弦1/3处

网友B:
加电池的T插的导线

网友C(2011-08-07):
我是在导线上下两T插,电机,电调上的没变

网友D:
另外找对T插,根据要加导线的长度,焊一个出来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