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入来

楼主(2011-05-31):
请问有好的办法在1.5mm厚的不锈钢板上加工1.2的圆孔,要成本低,加工快的方法: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批量大 还是冲孔吧,  小批量就打孔    钻头直接定做

楼主:
这样的孔能冲得吗???直径比板厚还细啊老大

网友:
那就激光吧 激光机编程后批量打孔 1.8的板子上激光机可以打直径最小50丝的孔

网友:
水刀 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