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熔锡了,悲剧

楼主(2011-05-31):
跑了两圈就不动了,等风吹过来

网友:
3.5mm的一般来说够这个外转子用了,但是估计你的浆大了
车船上一般至少4mm香蕉头,6mm 6.5mm 8mm为佳
难为无米人士了

网友:
 是不是漿太大喇。

网友:
好夸张哪!!

网友:
没用的,换个内转子吧!2218电机最好跑深v

楼主:
本来是上B3660的,给我换到大脚去了,结果大脚扫齿,船熔锡

楼主:
3S,432桨。3260kv,桨大了不

网友A:
不仅仅电流大的原因,主要是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紧得,基本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电流大的原因,主要是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紧得,基本没有什么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电流大的原因,主要是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紧得,基本没有什么温度。
听起来有道理

网友:
我认为你是接头虚焊了

网友:
跟我原来一样!换大点的香蕉头试下!用好点的焊锡

网友:
发热来源于电流和接触电阻的叠加效果,时间和散热条件也影响事件结果
Q=I²×R×t
这个配置我就会用430浆,用432,电流要大不少,一个平方,发热量剧增
香蕉头的接触电阻,一方面是接触面积、一方面是接触面的压力、再就是材料及磨损氧化状况
如何分析知道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为虾米俺一直用6S的原因....即使mono1.

网友:
我的 老溶T 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