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还是HND Lipo-3S-2A?请大家帮忙指教

楼主(2011-05-31):
最近想入个充电器,主要就是开深V艇,以及玩具直升机。100左右的也就这两种,请大家帮忙看看哪个好(也许用A6/X6较多看不上这两个),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二选一的话B6+,黑色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选一的话B6+,黑色壳那种。

能否请指教一下B6+,黑色壳。一直只看到蓝色壳那种

网友B:
要淘宝都不知道。。还是别玩模型得好。。。实体店太花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淘宝都不知道。。还是别玩模型得好。。。实体店太花钱了

是不是GT POWER?

楼主:
找到了,IMAX B6+ 黑色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请指教一下B6+,黑色壳。一直只看到蓝色壳那种

也是飞科达IMAX,淘宝上可以搜到。我也在用。价格230左右。
优点是可以充几乎所有电池。缺点是锂电的平衡时间比较长。
我只飞450,电池数量也少。所以够用。
只是建议,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呵呵。
感觉黑色的比蓝色的质感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