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3s 电池坏了一节,怎么改成2s ? 我取下了坏的那一节,为什么用不了了?

楼主(2011-05-31):
我3s电池因为炸机,螺丝钉插进了电池,坏了一节,想把坏的部分取下当2s...可是拆下坏的那一节以后...T插就没有输出了...但是用电显测试还显示2s...电压稳定....请问3s取下一节后电路要进行怎样的改动才可当2s继续使用?

网友:
把两片好的组起来就行了。看图。注意平衡头与T头的正负极。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
坏的那一节是在3S中间那一节还是 两边其中一节?取下来 就需要把坏的那一节和另外一节连接的地方替换到T插头上  其实3S就是3接锂电池串联
第一节锂电池 正极接T插正 负极接第二节锂电池正极 第二节锂电池负极接第三节锂电池正 第三节锂电池负极接T插负

以上哪一节锂电池坏了 就把坏了的那接2端 正负极接的是什么就短接什么 这样就是去掉那节坏锂电的2S接法了 说的真累啊

网友:
顺便也画个3S的,供你参考一下。呵呵。。。

3S的

3S的

楼主:
不好意思,qq空间的图没发上来...重新发一下...坏的是最右边的那节,我已经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