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1-05-31):
UNA6充电器常见故障 UNA6充电器性能稳定好用,但UNA6大电流充电时会经常烧坏里面的F8113场效应管(击穿),故障现象是UNA6象断电一样,屏幕无指示,电源输出为0,断开UNA6,电源输出正常,虽能返厂维修,但来回邮寄加维修至少要半月到一个月时间,实际稍懂无线电的很容易维修,F8113场效应管陶宝上多的是,一元一只。我已帮人修好三台了。

网友:
朋友有一台UNA6有两路没有电压显示了,其他4路都正常,一般是什么器件坏了?

网友A:
建议大家不要非得 8A   充电。。 我一般都在5A 以下。  也就是多会时间而已。  为了害怕高温烧管子  我直接把风扇直接接在电源输入端上了。。   接电风扇就转。

网友:
我一直用3A以下充

网友:
  还是小电流充电吧

网友(2011-11-02):
引用 网友A:
建议大家不要非得 8A   充电。。 我一般都在5A 以下。  也就是多会时间而已。  为了害怕高温烧管子  我直接把风扇直接接在电源输入端上了。。   接电风扇就转。

可以照张图放上来看看吗

网友:
请教下楼主。。啊
我的A6刚出问题。。2组  3S 并联 其中 一组 正级被挑出。一负极连接在另3S上。。开始后插入一组3S。正常充电 ,后插入另一组3S后。。A6平衡头处冒火花。A6黑屏罢工。。。。一接电源,指示灯就灭 。。。。。打开充电器 后 没有发现有烧焦味道 和痕迹。。。。。。。

网友:
lz能发个图吗

网友:
哈哈,我一直2A充电,充个3S的2200mah一般一个小时左右,为了电池好,反正也不急于那么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