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的火花塞。。。。。。。。。。。。。。

楼主(2011-05-31):
26CC的汽油机,CRRC的,火花塞撞路牙断了。上淘宝一看,我我勒个去,只要和航模两个字沾边的东西都是黑人的贵。看看割草机的火花塞基本都是不超过10块钱,问声各路大侠,有能替代的火花塞吗?谢谢!

网友:
模型火花塞要考虑干扰遥控信号。

网友A:
火花塞买只好的就是,便宜炸机就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塞买只好的就是,便宜炸机就不低了。

商家就是抓住了玩航模的人都是这种样的心态,一个火花塞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量的东西又是非标产品无法。
那只好改装了,那就先将缸顶火花嘴处改成与嘉菱50CC摩托车火花嘴的螺纹一样的、接着把火花帽也换了,完成以后就可以用10元以下的火花嘴啦。
或买过小松的发动机就不用改了。

网友:
cm—6的电阻型火花塞都可以。螺纹直径10MM,螺纹长度7.8MM,热值为6。其实热值为6,7都行!再说一句非电阻型火花塞干扰较大基本算是全频干扰,好像淘汰了!市面上基本都是电阻型在卖!一般火花塞寿命在250小时用国产的200小时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