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棒如何用切断刀

楼主(2011-05-31):
15mm左右的铝合金棒料车好后怎样才能用切断刀一次切断,切断面要求光洁,谢谢!

网友:
加润滑剂

网友:
切刀要锋利,转速稍高一些,慢摇进刀。

网友A:
建议切端后,在精车一下端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切端后,在精车一下端面。

网友:
和刀磨得好坏有很大关系。
为了节约材料我把刀磨得很薄,可是切断面老是有纹理。
也来学习一下,哪位老师给讲讲高招。

网友B:
a

我切断也用数控刀,F150。原因是我不会磨刀。一次切断并且光滑好像不太可能唉,掉下的工件中间永远有个“柄”。

楼主:
标题

我也是试过好多次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刀也利,什么角度也试了,关系是排削问题很难解决,因为量大重车端面效率太低了,继续等有经验的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切断也用数控刀,F150。原因是我不会磨刀。一次切断并且光滑好像不太可能唉,掉下的工件中间永远有个“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切断也用数控刀,F150。原因是我不会磨刀。一次切断并且光滑好像不太可能唉,掉下的工件中间永远有个“柄”。

铝棒不是太粗的话采用偏心装件,切下来就没有柄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才15MM而已,当初我也是用数控刀,那叫一个难切呀,最后自己把随车床配的切断刀按照《车工基础技术》上说的磨了下,切起来,刷刷的,很快很省力

网友:
刀面右侧偏长1MM
突头自然右侧先断
突头不会没有,但会小许多

一次性切断的端面,基本是粗加工面

网友:
一次切断要光,除了刀,转速,冷却,还有被切的材料都很重要,如果是一般的软铝,不精车一刀估计很难做到

网友C:
直接用V形铁将棒料装夹在中拖板上,校正,车床夹锯片铣刀,锯,效率和效果绝对好,或者在刀架上装动力头夹锯片铣刀.

网友:
刀架上装动力头夹锯片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V形铁将棒料装夹在中拖板上,校正,车床夹锯片铣刀,锯,效率和效果绝对好,或者在刀架上装动力头夹锯片铣刀.

这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