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今天冲电报警了,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道。如图

楼主(2011-05-31):
b6今天冲电报警了,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道。如图

网友:
多少安充的,会不会是温度过高,我的温度高了也报警

网友:
MOS管坏了 很有可能.换上即可

网友:
电池电压错误。电池单元连接。

楼主:
我晕,是平衡线断了!

网友:
我的也和你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平衡线断了...望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