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动手试验锂聚合物充电截止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1-05-31):
在如下链接的帖子中,我认为文章说的锂铁电池的截止电压的一些数据,是不适用于锂聚合物电池的。虽然我一直是“4.200000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对于说截止电压低一些无所谓这一观点,也是坚决反对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5467&page=1#pid6291664

锂铁电池由于自身的特性,放电平台在3.2V,在3.2V之上几乎都是“虚电”,在3楼Himalaya模友(喜马拉雅?)提出了不要纠结与4.16和4.20的观点,我对此表示反对,4.19和4.20可以不关心,4.16了还不关心么。。。那电池真是冤枉了。因此,我根据回忆提出了4.16的容量与满电相差“10%以上”的观点,大家不太认同。

为了严谨,晚上回家立刻做了试验,试验方法按照HImalaya在12楼提出的方法。

先说结论:第一轮测试下来,估算4.16和4.20的容量差别应在5~6%左右,没有达到我说的“10%以上”,但也不像11楼14楼模友说的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你认为5%没影响的话,那当我没说了。。。我想店家如果把2000mAh电池标为2100mAh,您也不会有意见的)。

测试装备

电池初始电压,刚充饱,快速充的,有点虚高

开始放电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补充,2楼最后两张是停止6分钟放电后的终止电压。 稍等了10秒钟,再次测量,第二单元从4.118回升到了4.120...

一个人测量拍照有困难,大家谅解。

楼主:
换了一块电池,为了方便记录,焊了一根线,这样不必用收去拿万用表笔了~
电流电压时间大家自己看。。。怀念我当年做的电池曲线仪。。。

测试过程出了一点小意外:忘记按手机计时器的开始了。。。结果多放电了10几秒。。

楼主:
继续~ 这块电池不如上一块(过放过)

网友A:
探索精神可嘉。学习的好榜样。
请给出一些实验的文字结果,以供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索精神可嘉。学习的好榜样。
请给出一些实验的文字结果,以供参考。谢谢。

结果就是:充电到4.16和4.20,电量相差约5%,没有那么可怕,也不是可以忽略的。是不是关心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了。

我原先说的相差10%以上,是错误的。

网友:
是这样。
充电时4.16离 充满还有不少距离,至于4.18,4.19,就根本没必要计较了
而充满以后,过一阵子如果降到4.16,也没必要做什么,但如果4.10以下,就要补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说结论:第一轮测试下来,估算4.16和4.20的容量差别应在5~6%左右,没有达到我说的“10%以上”,但也不像11楼14楼模友说的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你认为5%没影响的话,那当我没说了。。。我想店家如果把2000mAh电池标为2100mAh,您也不会有意见的)。

如果你早说5%我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我说的“450飞起来几秒钟后下来,电池的空载电压往往低于4.16V”也没说错啊,我自用锂聚以来一直都是飞3D的,一个起落4~5分钟,5%就是15秒左右,加速到起飞要几秒钟吧,加上升空几秒钟就是十几秒了~
5%的影响其实真的很小,对于直机3D来说只不是十几秒的飞行时间,航线也不过稍长一点~

网友:
 和我一样的万用表

网友:
实在感谢您的认真 帮我们得到了第一手的实验资料

网友:
电池的测试

关于电池的测试,我这里做过非常详尽的测试
有时懒得发了

网友:
63        9:33:55        DC        11.93        V
64        9:34:05        DC        11.927        V
65        9:34:15        DC        11.924        V
66        9:34:25        DC        11.921        V
67        9:34:35        DC        11.917        V
68        9:34:45        DC        11.919        V
69        9:34:55        DC        11.917        V
70        9:35:05        DC        11.912        V
71        9:35:15        DC        11.915        V
72        9:35:25        DC        11.911        V
73        9:35:35        DC        11.908        V
74        9:35:45        DC        11.905        V
75        9:35:55        DC        11.905        V
76        9:36:04        DC        11.905        V
77        9:36:14        DC        11.902        V
78        9:36:24        DC        11.899        V
79        9:36:34        DC        11.898        V
80        9:36:44        DC        11.895        V
81        9:36:54        DC        11.894        V
82        9:37:04        DC        11.889        V
83        9:37:14        DC        11.893        V
84        9:37:24        DC        11.89        V
85        9:37:34        DC        11.884        V
86        9:37:44        DC        11.885        V
87        9:37:54        DC        11.882        V
88        9:38:04        DC        11.882        V
89        9:38:14        DC        11.88        V
90        9:38:24        DC        11.877        V
91        9:38:34        DC        11.878        V
92        9:38:44        DC        11.872        V
93        9:38:54        DC        11.872        V
94        9:39:04        DC        11.872        V
95        9:39:14        DC        11.869        V
96        9:39:24        DC        11.869        V
97        9:39:34        DC        11.868        V
98        9:39:44        DC        11.863        V
99        9:39:54        DC        11.861        V
100        9:40:04        DC        11.859        V
101        9:40:14        DC        11.859        V
102        9:40:24        DC        11.856        V
103        9:40:34        DC        11.859        V
104        9:40:44        DC        11.853        V
105        9:40:54        DC        11.853        V
106        9:41:04        DC        11.848        V
107        9:41:14        DC        11.85        V
108        9:41:24        DC        11.846        V
109        9:41:34        DC        11.846        V
110        9:41:44        DC        11.845        V
111        9:41:54        DC        11.845        V
112        9:42:04        DC        11.841        V
113        9:42:14        DC        11.836        V
114        9:42:24        DC        11.836        V
115        9:42:34        DC        11.838        V
116        9:42:44        DC        11.835        V
117        9:42:54        DC        11.831        V
118        9:43:04        DC        11.829        V
119        9:43:14        DC        11.826        V
120        9:43:24        DC        11.828        V
121        9:43:34        DC        11.828        V
122        9:43:44        DC        11.825        V
123        9:43:54        DC        11.822        V
124        9:44:04        DC        11.811        V
125        9:44:14        DC        11.818        V
126        9:44:24        DC        11.818        V
127        9:44:34        DC        11.815        V
128        9:44:44        DC        11.817        V
129        9:44:54        DC        11.814        V
130        9:45:04        DC        11.809        V
131        9:45:14        DC        11.808        V
132        9:45:24        DC        11.807        V
133        9:45:34        DC        11.804        V
134        9:45:44        DC        11.805        V
135        9:45:54        DC        11.806        V
136        9:46:04        DC        11.802        V
137        9:46:14        DC        11.798        V
138        9:46:24        DC        11.797        V
139        9:46:34        DC        11.794        V
140        9:46:45        DC        11.797        V
141        9:46:55        DC        11.795        V
142        9:47:05        DC        11.791        V
143        9:47:15        DC        11.79        V
144        9:47:25        DC        11.786        V
145        9:47:35        DC        11.787        V
146        9:47:45        DC        11.785        V
147        9:47:55        DC        11.781        V
148        9:48:05        DC        11.784        V
149        9:48:15        DC        11.78        V
150        9:48:25        DC        11.781        V
151        9:48:35        DC        11.777        V
152        9:48:45        DC        11.774        V
153        9:48:55        DC        11.774        V
154        9:49:05        DC        11.771        V
155        9:49:15        DC        11.772        V
156        9:49:25        DC        11.769        V
157        9:49:35        DC        11.769        V
158        9:49:45        DC        11.766        V
159        9:49:55        DC        11.765        V
160        9:50:05        DC        11.761        V
161        9:50:15        DC        11.765        V
162        9:50:25        DC        11.759        V
163        9:50:35        DC        11.759        V
164        9:50:45        DC        11.758        V
165        9:50:55        DC        11.755        V
166        9:51:05        DC        11.751        V
167        9:51:15        DC        11.753        V
168        9:51:24        DC        11.751        V
169        9:51:34        DC        11.747        V
170        9:51:44        DC        11.749        V
171        9:51:54        DC        11.745        V
172        9:52:04        DC        11.742        V
173        9:52:14        DC        11.745        V
174        9:52:24        DC        11.744        V
175        9:52:34        DC        11.74        V
176        9:52:44        DC        11.741        V
177        9:52:54        DC        11.736        V
178        9:53:04        DC        11.735        V
179        9:53:14        DC        11.734        V
180        9:53:24        DC        11.736        V
181        9:53:34        DC        11.732        V
182        9:53:44        DC        11.732        V
183        9:53:54        DC        11.727        V
184        9:54:04        DC        11.728        V
185        9:54:14        DC        11.725        V
186        9:54:24        DC        11.722        V
187        9:54:34        DC        11.726        V
188        9:54:44        DC        11.721        V
189        9:54:54        DC        11.722        V
190        9:55:04        DC        11.717        V
191        9:55:14        DC        11.719        V
192        9:55:24        DC        11.716        V
193        9:55:34        DC        11.717        V
194        9:55:44        DC        11.715        V
195        9:55:54        DC        11.711        V
196        9:56:04        DC        11.709        V
197        9:56:14        DC        11.706        V
198        9:56:24        DC        11.707        V
199        9:56:34        DC        11.707        V
200        9:56:44        DC        11.704        V
201        9:56:54        DC        11.704        V
202        9:57:04        DC        11.704        V
203        9:57:14        DC        11.699        V
204        9:57:24        DC        11.696        V
205        9:57:34        DC        11.697        V
206        9:57:44        DC        11.697        V
207        9:57:54        DC        11.695        V

网友:
各种电池,在各程温度下(-40到+70下基本都做过测试)

网友:
不同C数(内阻)的电池,在不同温度下,在不同放电电流下的曲线是不同的,

结论是,  温度,放电电流,电池的性能,对放电载止电压都有影响,不能一盖而论说,锂电池的载止电压就是多少
这个要看什么电池,给什么飞机或是设备使用,

网友:
学习;请问4.23V与4.19V又差多少呢?有何影响?我的B6总把一节充到4.23,其它两节4.19.

网友:
回复 楼主:

铁锂3.2的放电平台是相对国产电池说的,.进口的放电平台可是3.3

网友B:
不如统计一下在不同截止电流下容量的差异。根据美信的说法,相同的截止电流,不同的初始电流需要用的充电时间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么多充电器提供大电流快充功能,实际上是提高了截至电流,减少了充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统计一下在不同截止电流下容量的差异。根据美信的说法,相同的截止电流,不同的初始电流需要用的充电时间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么多充电器提供大电流快充功能,实际上是提高了截至电流,减少了充电容量
咱们谈的不是一回事情,这个截止电压是离线电压,不是在线电压,所以和CC-CV的截止电流毫无关系。。。:loveliness:

网友:
好多图!先猛赞LZ求知精神!

先顶了再仔细看.....:loveliness:

网友:
其实电压跟电量的对应关系,在我的这个帖子的那些图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这个。

最好看1C的那一条线,电流小,IR的影响更小。例如本例中 1800mAh单体内阻约6mΩ,1.8A*6mΩ=10.8mV,即1C电流造成了约10mV 的压降,于是 4.20~4.15V 这一段曲线,基本可以反映出4.20~4.16V的电量。

或者更直接的,来看曲线背后的数据:

考虑上述10.8mV压降的影响,电压从初始 4.1923V下跌40mV到4.1523V时,带电流的端电压应降到约4.141V,上表中选最接近的4.1412V,可知此时放出约 66mAh,那么近似 4.20~4.16V电量约占全部容量的 66/1800= 3.67%

如果觉得上面的例子不够精密,离4.200000000000000V有差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精度稍微高点(4.199V)。

同样,考虑到1C放电约10mΩ压降的影响,取 4.199V~4.15V,放出112mAh,占总容量比例 112/4200 = 2.67%

结果显示,不同的电池,放电曲线各不相同,仅就 4.20~4.16V这一段而言,有的下降更快,有的稍缓。多数都会落在总容量 2%~4% 的区间内。

网友C:
那么这 2%~4% 重要么? 这要看对谁而言。

竞赛场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甭说2%~4%,就是千分之一的差距都要想方设法补回来。在竞赛管理不够严谨的场合,听说过把 LiPo 充到 4.50V的极端BT自杀式参赛者.........

普通休闲玩家,甭说2%~4%,就是10% 也不见得怎样,好多人因为怕过放,或者怕炸机,飞五分钟就下来,一测量,还有 3.8V以上的电压,使用的电量不到一半,又赶紧拿去充满......

所以,4.20V 跟 4.16V,到底是天壤之别,还是不值一提...... 这完全取决于你。

网友:
刚来就受益匪浅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谈的不是一回事情,这个截止电压是离线电压,不是在线电压,所以和CC-CV的截止电流毫无关系。。。:loveliness:

的确是两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既然有条件,不如顺便都做了吧

网友:
LZ费心哦

网友(2011-11-19):
我承认我有挖坟嫌疑,不过看到gale兄的测试,不由上来顶一下,尤其是看到熟悉的M8,gale兄也是煤油啊!呵呵、

网友:
标题

我觉得如果是4。16和4。20的差别还是有必要平衡下的,不然用完了之后一片还有3。7,另一片就不到3,3了

网友: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我一以为交流电才能钳的,原来直流电也能钳的?

网友:
直流钳表是霍尔元件。

但是比较不准。

应该用高精度电流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 2%~4% 重要么? 这要看对谁而言。

竞赛场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甭说2%~4%,就是千分之一的差距都要想方设法补回来。在竞赛管理不够严谨的场合,听说过把 LiPo 充到 4.50V的极端BT自杀式参赛者.........:e ...

一直不知道把电池用到空载多少伏合适,也不知道空载电压达到多少伏会对电池寿命产生不利影响。
H兄有么有做过电池使用寿命与放电截止电压关系的测试呢?这个不好做。估计也没人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直不知道把电池用到空载多少伏合适,也不知道空载电压达到多少伏会对电池寿命产生不利影响。
H兄有么有做过电池使用寿命与放电截止电压关系的测试呢?这个不好做。估计也没人做过。

这个真是一言难尽。
锂电这个玩意,只要用,就会“影响寿命”,甚至不用也不行,放在那里也在自然衰退。但还好有几样原则可以让这个衰退的速度慢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极尽所能,缩短停留在充满电状态的时间。
2) 避免过放。3.0V以上其实都是安全的。
3) 不用时,温度低点,可放慢衰退速度。
4) 用时,温度稍高可降低内阻,减少重负载时电压跌落至3.0V以下的几率。(很多ESC对短时低压是不响应的)

寿命怎么衡量?
一般说“充放xxx个循环”,我觉得这并不合适。举例:
很多模友放电到3.7V甚至3.8V就停止,然后充满,再飞。这其实只能放出一半或者更少的电量,这能算“一个循环”么? 最多算半个循环。仅就寿命而言,浅充浅放是最好的,极端一点:充到3.85V,放电到3.75V,这样随便一块电池都能做到上万个循环,但毫无实用意义。

所以我觉得,应当用电池寿命内    充入放出的总电量 / 电池容量   的商为寿命衡量依据。

我做了一些不同电池的性能测试,收货不少。但是寿命测试,想想都头晕。那是要几百次“重复重复再重复”做同样的动作,充电放电放电充电,记录数据整理图表,需要耗费的精力不是一点半点。俺暂时还没有勇气去弄。或许退休后实在无聊再说吧,如果那时候还有锂电的话。

网友:
学问贴,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一言难尽。
锂电这个玩意,只要用,就会“影响寿命”,甚至不用也不行,放在那里也在自然衰退。但还好有几样原则可以让这个衰退的速度慢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极尽所能,缩短停留在充满电状态的时间 ...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一言难尽。
锂电这个玩意,只要用,就会“影响寿命”,甚至不用也不行,放在那里也在自然衰退。但还好有几样原则可以让这个衰退的速度慢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极尽所能,缩短停留在充满电状态的时间 ...

我菜鸟,说说我 的吧
一般飞3分半钟到4分钟,下来就3.78左右,动作大了点就3.73了,其实能多飞半分钟不过又何必捏,已经很累了,况且过来3.7X踏进3.6的门槛,电压就掉得很快了,保险起见呵呵: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菜鸟,说说我 的吧
一般飞3分半钟到4分钟,下来就3.78左右,动作大了点就3.73了,其实能多飞半分钟不过又何必捏,已经很累了,况且过来3.7X踏进3.6的门槛,电压就掉得很快了,保险起见呵呵:loveliness:

也说说我的做法:

*) 玩车,船等“平面模型”:
低压保护LVC设在3.2~3.4V,跑到LVC触发,速度骤降,缓缓驶回身边,电池取下,不充,就那么放着,下次用之前再充。

*) 玩飞机:
说不准何时会来一阵妖风,让你对不准跑道不得不多次尝试,所以必须留出足够的电量余量。LVC设3.6V,但从来不等它触发,而是靠控上的计时器报警(计时器跟油门保险开关联动),它会提前半分钟开始“Be-Be-Be.....”,听到即马上回航做着陆动作。回来之后一般都有3.6~3.7xV的剩余电压,也是不充,就那么放着,下次用之前再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说说我的做法:*) 玩车,船等“平面模型”:低压保护LVC设在3.2~3.4V,跑到LVC触发,速度骤降,缓缓驶回身边,电池取下,不充,就那么放着,下次用之前再充。*) 玩飞机:说不准何时会来一阵妖风 ...
感谢分享,我也是油门联动计时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锂电与镍镉有着很大的不同,锂电的结构和化学特性迫使其不能承受过冲和过放。完全不同于镍镉,镍镉可以用到最后‘一滴’充入的能量,你可以让车停在跑道上,船停在水里,跑不动为止;而锂电不能,锂电不允许完全放光其存储的电能,过度放电将引起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有起火甚至爆炸的可能。至于充电,锂电在充完后如果继续充电,会发生金属在电极上的沉积,结果是容量锐减,而且不可修复。可以说锂电是最娇气的。
本菜以为,如果想彻底了解你手里的锂电的特性,就需要对同一型号/规格的电池抽出一支来做充放电的试验。方法是用1C的电流将其充到4.2V,在电压超过4V后开始监视温度,可以每分钟为间隔,当观察到温度有一突变时要立即停止充电,不然就一直充到 4.2V。记下当时的电池温度和室温。
放电时建议用5C的电流横流放电,同时记录时间,电压值,可以每十秒记录一次。一直到电压陡降,到电压降至3V时停止,做出曲线,把时间等分,就可以得出各个余电量(%)时的电压,这就是你这块电池的特性,到底要充到多少放到多少,全在上面。如果你的电池都很一致,这就可以是你的标准。

网友:
LS方法很新颖! 靠“温度突变”停止充电。 请问“温度突变”是升高? 还是降低?

PS: 您所列 过放 与 过充 的后果,貌似反过来就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过充过放都会使锂电发热,内压升高,直至起火爆炸的,这就是为什麽要在手机或笔记本的电池上加保护电路。具体的原因是(简单的说):在过充发生时金属锂在正极表面沉积(类似电镀),同时,负极变成为氧化促进剂,电池内化学很不稳定,并且放出氧气,同时电池发热。
放电时如果电压低于安全值(对于石墨电极的电池是3V,对使用焦炭电机的电池为2.5V)时,电池内的化学反应也开始加剧,电池热稳定性变坏,也就是会升温,升温升压造成电池的损坏。这就是为什麽有的朋友的电池放在那儿就自己鼓肚子了。
所以我用实测充放电特性的方法来确认电池的‘包线’。其实基本上不会超出3V-4.2V这一区段的,但是你最好有自己实测的剩余电量VS电压的资料,因为你只能测量电压。心里有了‘底’,你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F:
P.S.: 喜马拉雅,其实我用监测温度只是一个预防不测的手段,以防电池在4V时就已经充满了(是说充满了也只有4V的话)。正常情况下电池是很‘凉’的,突然的温变意味着内部的反应巨变。

网友:
拍这些头片看来很累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 喜马拉雅,其实我用监测温度只是一个预防不测的手段,以防电池在4V时就已经充满了(是说充满了也只有4V的话)。正常情况下电池是很‘凉’的,突然的温变意味着内部的反应巨变。

嗯。加一重保险,总不是坏事。

温度检测在 NiCd NiMH 时代很重要,尤其是外场大电流充电的工况下。Nickel基电池在接近充满时会明确的升温,温升可以高达数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IR够低的现代RC用LiPo,在充电过程中基本不发热,甚至温度有所降低,表现出吸热反应的行为。如果以温升为充电截止条件,那么温度明显升高时LiPo已经严重过充了。何况温度检测比电压监测的响应慢得多...... 所以....你是对的!测温,可作为(也仅能作为)额外附加的一个“预防不测的手段”,非必要,也绝不可作为充满的判据。

PS: 竞赛级充电器,在NiMH时代都随机附送温度探头。现在LiPo成绝对主流,温度探头几乎都从标配中取消了,最多在机壳侧面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