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加斜撑。电调外置。。做了屏蔽。。附回传视频抖动解决小办法!实测绝对有效!

楼主(2011-05-31):
给天行者加了斜撑。。把电调外置。。做了下屏蔽。。

电调外置,包裹锡箔。图传线包裹锡箔。电调到马达延长线加了锡箔。机身内把线路整理了下。

OSD没坏的时候推油门发现视频就抖动。检查后发觉是螺旋桨的气流吹的图传天线抖动,把图传天线固定在垂尾上后,明显好转!

还有就是柏通1.2G800MW干扰尾舵机,就是不动摇杆舵机有抖动的声音,但是幅度基本没有,解决办法是把图传频率调整到H频率有好转!

可惜OSD前几天刚买回来不到24小时就被我失手烧坏了,邮给老乔了。。刚查快递老乔还没收到。。申通不给力啊!

摄像头用监视器的摄像头,拆出里面的板子和镜头。

楼主:
解决舵机抖动最好方法是换好点的舵机。。

不过我嫌拆开垂尾太麻烦····

网友A:
那个斜撑没用的,

我曾经也做过类似的斜撑,还用了AB胶的,后来碳杆与金属的结合部位直接拉开了.

网友:
斜撑用纤维胶带不够给力呀,

网友:
就算加钢筋也挽救不了天行者螺旋坠机的宿命

网友:
螺旋坠机是天行者缩命,迟早问题

网友B:
加了斜撑变成三角结构,最简单的稳定结构,肯定有用,起码平尾、垂尾的摇摆会明显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了斜撑变成三角结构,最简单的稳定结构,肯定有用,起码平尾、垂尾的摇摆会明显变小

尾杆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斜撑没用的,我曾经也做过类似的斜撑,还用了AB胶的,后来碳杆与金属的结合部位直接拉开了.
同样用了AB胶,也把铁片压死了,而且两边的斜撑都向上顶起来,对平尾形成支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尾杆扭转转弯才会有,直飞两侧风压一样大,面积一样大,平衡了的,不会扭。
可以加长斜撑,撑到尾杆上,撑杆会抵消一部分扭转,扭转会小些,纤维胶带效果估计不好,会开,不如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杆扭。。。。
我想说.....加了后尾巴抖动幅度明显小多了......

网友:
抖动必然减小。
电机吹风到尾巴上,因为尾巴刚度小,简单的说就是软,肯定抖动。一块布吹口气都抖,一块钢板吹抖它你试试。
加了斜撑只要抖动,撑杆就有个力往反方向顶住,抖动就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加了后尾巴抖动幅度明显小多了......
既然你那么坚持,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
我也做了个斜撑,还是有点效果。。。。

我觉得避免螺旋最好的方法就是航速不要过慢。。。。

网友:
尾撑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把平尾下移我认为能好些,放到垂尾的中间或者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