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74电机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1-05-31):
65cm o艇  飞速达3674kv2775  125a电调 2200mah20c电池 只可以 跑1分钟左右  怎样才可以跑的时间长的

网友:
使用容量更大的 电池~

网友:
明显容量不够,放电能力也不够,5000MAH25C还差不多。如果换上暴力点的电池,速度会比你现在的快

网友:
想时间跑的长,很简把这FSD电机换了FSD的电机做工差转换效率低下很耗电,换个好点的电机,电调加电容,电池容量加大

网友:
FSD的电机不咋滴,3674这款还马马乎乎,有人用这电机跑虾破过百,
应你的要求,你这电机  最好用放电在110A以上的电池  要么用5000毫安25C(或25C以上)---推荐!!有30C-45C的更好   ,淘宝用心搜搜 。 有价格合理的。  要么用2200毫安50C以上(点电池少) ----不推荐!

网友A:
几S不明浆不明跑一分钟属严重阳痿

网友:
我原来3674的用20c2200的电池,跑了也有2分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S不明浆不明跑一分钟属严重阳痿

网友:
引用 楼主:
65cm o艇  飞速达3674kv2775  125a电调 2200mah20c电池 只可以 跑1分钟左右  怎样才可以跑的时间长的
樓主我也是用65cmo艇飛速達3674 kv2775  好盈120a电調 但我用5000mah35c4s電435漿才跑5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