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我的车床是导轨 还是大拖板有问题

楼主(2011-05-31):
借坛里的图片 我的车床大拖板从床尾移动到床头 再从床头移动到床尾 会在导轨上留下几道直线痕迹 (我用的是粉笔 还有大拖板另外一道V型槽和导轨根本不接触 有2毫米左右缝隙 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请知道的说说 感谢 )

网友:
上面的导轨是不接触的,那是给尾座用的,不用担心

移动会留下刮痕肯定是有硬的东西,比如铁屑什么的东西在里面,拆下来清洗一下就好了,大托板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没解决之前最好

是不要在拖动了,一面更加严重

楼主:
谢谢朋友 我拆开看过没有东西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

网友:
从你的描述和你标示来看,你的车床一切正常,放心用吧

网友:
里面那个导轨是定位尾座的,所以没有必要跟大托板接触,你的刮削板不起作用了,所以导轨上会有脏东西进入接触面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