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的金鱼尾问题。。。我的经验!!

楼主(2011-05-31):
本人于前天炸鸡。。。一天炸两次。。。 第二次还是在调飞机的时候炸的,因为不熟悉新控的功能,还好没炸到人和 没炸到放在旁边别人的14Z。心情郁闷就不说了~

第二次炸就是从桌子上炸到地下。尾轴炸成轻微S型。。。故换之,换完之后出现780的噩梦。。。。金鱼尾~~~也是我的噩梦!!  把尾部零件拆装了好几次,检查没更新。尾旋翼螺丝有稍微变形,换之,试飞。还是金鱼尾。感度从20到60 都试过了。还是金鱼尾。
后来看到朋友新买还没装的450,歪脑筋一动,拿了朋友的新450尾旋翼头总成装上。。。。X!X!X!!!金鱼尾消失。万恶的金鱼尾啊~~~~~~~~~~~~

在我个人看来金鱼尾并不是780造成的,也可以说780比较容易金鱼尾,但780应该不是金鱼尾的主谋。

另外我的尾旋翼 之前从来没换过,以前悬停的时候早过几次尾桨 就换了尾桨而已。  我和朋友的450均为亚拓的。

所以据我分析,金鱼尾的形成要么是 安装有问题。要么是零件配合有问题。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赞同此观点:金鱼尾的形成要么是 安装有问题。要么是零件配合有问题。

网友A:
尾轴承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承影响么?

估计有影响。。。。我那个就是尾推上的轴承有点卡卡的。哈哈。

网友:
780 还是对震动比较敏感

网友:
恩 同意LZ

网友:
大家用过亚拓的PU减震垫吗 我的750本来好好的 一垫上就金鱼尾 用原厂的泡棉胶就没有
780我也用过 原厂的泡棉胶不错

网友:
尾桨夹轴承很重要

网友:
任何问题都是多个因素一起造成的,不会是哪一个因素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GP780性价比真的很高的!..把机械自身搞好.震动减到最低..如果机子本身震动厉害不太顺滑,用在好的陀螺仪金鱼尾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
用780金鱼尾的,一般都是每调好。
1、震动,尽量减少震动。
2、陀螺贴尽量用软的,用硬的必定金鱼尾。
3、陀螺出线和舵机插陀螺的线留3~5mm的量,防止电线的震动传到陀螺。

做到以上3点,就不会金鱼尾了。
我的,调好之后,第一次试飞,就没金鱼尾,感度可以开到75以上都无金鱼尾,是陀螺感度,对应JR的值是87以上,现在用80感度值飞,450pro  MKS 8910a+,延迟值0,锁尾效果非常爽

网友:
今天第一次装780+DS520,没见啥金鱼尾啊……感度75时尾巴左右甩了,调回70就好。
我陀螺、接收都是用的粘电池的那种公母贴……取下来方便还减震……

网友:
我780用在PRO上锁尾杠杠的 关键还是要注意调机

网友:
震动是金鱼尾第一要素

780 还是对震动比较敏感。我同意。我把780装450机,出现金鱼尾。换到500上,金鱼尾消失了。500机比450稳多了。

网友:
 780的问题看来结论已经比较明确,就是震动,我的FN450上用780怎么弄都无法消除,现在准备把780拆下来换到YTPRO上,再把PRO的750拆下来装子啊屎一样的FN上。。。。

网友:
  本来就是JJ没调好 硬说780不好

网友:
780也就是太挑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不是挑食了,而是780比较铭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