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哭啊,教训啊!改六轴烧了三个电调三组电池

楼主(2011-05-31):
450改六轴,为了足够的动力,我做成了两组3S电池供电,也就是一组供126电调电机,另一组供356电调电机。今天下午一切拓当后开始试机,先通上第一块电池(126),然后通第二块电池(345),感觉通每二块时火花有点大也没在意。推油门后发现后三只电机转速慢而无力,断电后发现第二块电池电压为0,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块电池再试,这次先通每345这组,结果火花仍然很大,忙断电,发现电池又挂了
不死心我按老A教的方法把两组T头的负极连起来,换了组A123电池试(便宜),此试纯是为了验证电调是否正常。后果是:A123通电后立马又挂了,
现在给126这组线通电时,所有的电调灯都正常闪烁,推油门电机也转,只是345这几个要慢些,请问这三个电调还能修好吗?是什么坏了。
原因找到了!见六楼。

楼主:
电调图吗?电调从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一起来分析一下原因.

就按照你说的连接方法:
第一,所有3芯杜邦插头的电源应该是连接在一块的。
第二,如果两块电池的电压有少许不一致。
那末,这个不平衡的电压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电流 I=U/R。要注意,这个R是导线电阻!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还包括PCB电路板上部分铜箔的电阻)因此少许电压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我感觉你的主要症结应该就是在这里。妥否请众模友帮忙分析。

楼主:
找到原因了,T头出来的线反接了……¥%%##%……,自己找块豆腐拍死自己。
不知官方还能不能修好,重买没米了!!

网友:
悲剧啊!接错t头!

网友:
看了一半就知道正负极接一起了。。。。动作快的话电池还救的回来。。

楼主:
唉…………不多说了,暂时告别模坛吧!流年不顺本命年马上到了。之前亚拓500烧了六七百的电子件,老婆两千的数码相机玩航拍摔了,一提起来就吵架,现在又一堆电调和电池……其他小东小西的都懒得说了!!
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只会进来潜潜水偶尔灌灌水,再添置什么东东……怕是很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出事已经很不错了,劝LZ退了吧。。。

网友:
找我修理。

网友:
楼主太粗心    了  不小心啊。。。。

网友:
T头焊错,烧了一块电池还检查不出来,也太粗心了。吸取教训吧

网友A:
 你这算什么 我说你不是男人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 我的遭遇比你凄惨多了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放弃航模的梦想 刚买了固定翼40级的 连组装都不会的我  现在不还是在论坛学习吗 求人不如求自己  遇到点小挫折就放弃了 o(︶︿︶)o 唉 是男人就让我看到你最新的消息吧  另外不知道广大模友谁会安装调试模拟器  菜鸟急等QQ58759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什么 我说你不是男人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 我的遭遇比你凄惨多了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放弃航模的梦想 刚买了固定翼40级的 连组装都不会的我  现在不还是在论坛学习吗 求人不如求自己  遇到点小挫折就 ...

你要是男人就自己安装,调试;你知道结婚后的养家是个什么概念不? SB,找骂

网友:
航模烧钱   胆小勿入

网友:
可惜了。。。。  去二手区出个好价钱吧。

网友:
出售3个X450原装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