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投起飞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1-05-31):
我是新手,手投起飞感觉很害怕速度不够,飞不上去,请问大家有什么技巧啊??

网友A:
用点力呗

网友B:
用吃奶的力!

网友C:
不用太用力啊,油门推到最大,轻轻平推出去就可以。切记不要往上扔

网友D:
我一般是不扔的,右手推油门,左手松手,或者有轮子就地面起飞

网友E:
有这个图就足够

网友F:
我好象都是机头有点向上投出去的,学习了.

网友G:
原帖由
兔哥
于 2011-6-1 06:50 发表
有这个图就足够
不会啊,我手抛都是全油门,向上20~30度,用一点点力推出去就完了
我是美国手,如果不对,马上可以收油

网友H:
机头稍向上一些(小迎角);手上力度要均匀,不要爆*力;大概2/3油门抛出,具体视机型鸡鸡重量而定;抛出方向向前而非向上;出手后加满油稍压杆将鸡鸡拉起,舵量要小以免迎角过大失速;等速度高度都上去可收半油门爽飞

网友I:
机头有点向上油门推到最大轻轻推出去

网友J:
要看啥鸡鸡 函道机力道要大,拼命甩。

网友K:
6楼兔哥的图适合无动力手抛,动力机只要推重比够大随便抛,3D机更是可以垂直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