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坏了几架飞机,你们才学会?

楼主(2011-05-31):
我飞了坏了二架了还没有入门,只学会了一点理论,实际操作我每次都好怕,起飞每次都出错,都是个问题!

网友A:
坏了7架还没爽飞过的路过

网友B:
飞不见两架就学会了

网友C:
飞坏1架,模拟器帮助很大

网友:
这跟你选择的飞机有关系 我炸了2架以后就爽飞了
第一架:Starmax F18 起飞后挣扎10秒炸终于救不起来炸了
炸机原因:1.机翼粘上去的时候就下垂,本身安装过程就有问题
2.起飞后过于紧张,拉升太过分,最后导致失速并失控。
第二架:KT 在老师指导下小爽飞几次后自己去飞,挣扎10秒后炸了
炸机原因:1.粘上电池后没重新抓一下重心,飞起来以后一直往下坠(头太重)
2.电池粘的位置没有靠近中轴,飞机一直往一侧倒,要救高度又要救平衡,紧张一下就炸了

网友D:
12年前无模拟器,无电动,无泡沫耐摔机,但是有个好教练。一架没挂直到参加P3A-2。如果能找个人教教的话,事半功倍。

网友E:
我摔了3架才摸到一点门,第5架才爽飞。。。
如果有人指导,会很快的。

网友F:
新人模拟器是正道

网友G:
练模拟器 第一架就爽飞

网友H:
买个EPO机。找个草地,练习如何炸鸡,对你也许很有帮助,至少炸多了你就不会再紧张。我就是这样的。最开始飞2分钟要修半个小时,现在从开始飞到现在有1个月了吧,有时间玩玩。很少炸鸡了

网友I:
真机无飞过,但第一次飞就会安全降落了,信不信由你。

网友J:
飞之前就懂了。
模拟器是王道,就想如果没上过学就出社 会工作,总得碰壁。
上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再工作,就得心应手。

网友K:
第一架飘飘还在爽飞用。已经开始飞油机了。。。

网友L:
1、模拟器
2、手提测推重比(不是高手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