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这个电机是什么电机呀?

楼主(2011-05-31):
如题。并且接线端子上的A,B接的是什么哟?

网友:
你当这里的人都是神仙?就这描述又没图谁能回答啊。

网友:
没图?大家猜吧

网友:
隐形电机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网络问题,不能上附件

网友:
用其他方法上图也可以

网友:
传说中的AB电机?

楼主:
对不住老师们!一直上图未成功,今早晨补上。

网友:
哦/

呵呵……这个是收录机的磁带卡座的电机呀

网友:
直流稳速电机,30岁以上的人才认识的,后面的小孔可以挑速,但稳定速度还要靠飞轮和压带轮,4.75CM/秒

网友:
是录音机上用的。
A/B端子是电机内部调速电路输出端子,配合外部电路,实现高速和低速分档转动。低速正常放音,高速实现在双卡录音机上磁带的快速拷贝。

网友:
这是日本马步奇电机吧,看这个图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A:
录音机上用的

网友B:
感觉像老式收音机里面的,我以前拆过一个,感觉挺像的

网友:
赞!18楼老师!双速电机外部电路图看不清。 坛里水深呀!藏龙卧虎!跟着LZ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C:
确实这里的老师热心啊!

网友D:
是录音机卡带机座的电机吧

网友C:
我在一个小盒子上拆的,昨天把铭牌找到了,是磁力搅拌器,电机轴上的是一个永磁铁,用一电路板调速,芯片是LM317.不知这个磁力搅拌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一般是搅拌烧杯里的液体的
烧杯里放一个白色的胶囊状的东西
然后把烧杯放在磁力搅拌器上就可以了
俺的是带加热的
被老婆卖鸟

网友C:
哦,是这样!

网友F:
9v直流小电机。2000-40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