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一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起飞了,懂的来指导一下啊

楼主(2011-05-31):
设备:电直飞越450PRO
遥控 futaba 6ex
现在情况如下:
遥控器
:油门曲线 0 25 50 75 100%
螺距曲线 0 25 50 75 100%
飞机:油门在中点时,用螺距尺量出大桨夹角0度。
油门最高时,大桨夹角+9度。
油门最低时,大桨夹角-11度。
十字盘在任何位置时都是水平的。
问题一:现在怎么调整才能使大桨夹角范围从-12度到+12度?调飞机上的连杆还是调摇控?
问题二:现在螺距曲线(0 25 50 100%)和这个夹角(-11到+9)怎么对应的?
现在不是0%对应的是-11度,100%对应的是+9度?
如果是这样,那我算了一下,-2度应该对应45%。
问题三:如果我只飞航线,大桨只要-2度,那是不是这样设置。
油门曲线 0 25 50 75 100%
螺距曲线 45 45 65 75 100%

网友A:
10字盘参数菜单里有一个螺距的百分比,把数字加大

网友B:
请问三个舵机臂油门中心时.有没90度?

网友C:
翻下老帖。。。先确定 三个水平 再 调整C连杆。

网友C:
翻下老帖。。。先确定 三个水平 再 调整C连杆。你先把正负螺距调一样了再设置控。

网友D:
螺距曲线不是百分数,是度数。不同控相同的螺距度数对应的百分比都是不同的。因此只说百分比是没有意义的。翻下老羊的《装电直调机流水记》学习了再说吧。

网友E:
去亚托区看看老羊的贴!貌似是3个舵机臂连杆长度短了一点,之后加大螺距混控!

网友F:
 多潜潜水就知道了

网友G:
默认螺距曲线下,所有微调0,装上舵臂,装上倾斜盘,保证0°螺距,这样油门最大最小螺距的绝对值都是相同的。要增大螺距行程,在swashlim把p调大,我只是见过人家操作6ex,我是用8fg的

楼主:
今天把十字盘舵机上3个舵机的连杆调长了1毫米,大桨上的连杆缩短了1毫米,角度变成-11到+10了。
这样调整正确不正确?
如果继续这么调,是不是就可以正负角度相等了?

网友:
上个图帮你看看

网友H(2012-01-30):
潜水多看看吧 这几个问题都是基本调机

网友:
标题
对于老鸟来说,LZ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于新手来说,调节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无需刻意追求理论上的大桨角度有多精准,先飞起来再说,飞着飞着,熟悉些了,再调整,循序渐进,才能体会螺距、油门之间的关系,不断反复折腾才能有自己的经验,直到最后调整好整个鸡鸡各项参数,到时候已经是调机高手了。当然你要是只想一门心思练习飞行技术的话,那就叫老鸟直接帮你调好整机。

网友I:
油门大点吧 我是0 40 60 80 100 据说无刷电机转速低了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