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IY了一架KK 3轴

楼主(2011-05-31):
新手DIY了一架KK 3轴  第一次做,后来发现重心不对应该在前电机到后电机的1/3处 这样电机负载才均衡,
我这样做重心全部在前面 后面的电机几乎不用出力 所以导致飞起来后很难飞 前面的电机烫手 后面的电机拔凉拔凉
但是做成Y 又太麻烦 ,也没有比4轴更好分辨姿态 所以想要放弃了
一共花了18块钱买6个5*11轴承 全用上了 还有M5*50的螺丝
对了试飞之前遇到一点小插曲就是推油后会突然自己收油加油 检查个各种问题,换过飞控板 换过程序 换过接收机以后还是不行,最后发现只要把舵机拔了就正常了,原来是舵机和飞控不兼容吧,换了个EMAX 08MA
原本用的是929mg
飞的时候微调到很大都没用 需要手动一直打着杆修正才能顶住

网友:
刷个韩版固件试试呢。。 韩版固件有自动平衡的。。不需要调整中立位。

楼主:
就是用KR 1.7哦

网友:
电机固定用倆座有点奢侈,机头貌似双马的双桨直升机头

楼主:
嘿嘿是双马9053的机身

网友:
这样你的重心在哪?

网友:
哦?

T型的不如Y型的好飞呀,重心Y3的容易找也合理呀

网友:
你这样不好飞。。你这是2轴不像2轴  Y3不像Y3

网友:
Y   和  T  应该差不多。

楼主:
是啊Y和T 一样的

网友:
两边桨搞两个圈就成抽像点的亚凡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