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进,有事请教

楼主(2011-05-31):
我去年六月份在飞扬方小jie那里买了一台WFT08S,一直使用都还OK。上次使用时,发现可编程混控不能用了。
故障描述:WFT08S 一台, 调制模式 PCMS 4096
飞行器模式:固定翼
已有混控:1,6混控,1,4混控(可编程普通混控1,启用状态,开关A,0-关,2-开,联动-开,微调-开)
舵角设置:升降舵66.7%
其余没有动作。
现在发现,1,4混控不能用了。。。无论我怎么折腾,拨动1通道时,4通道都纹丝不动。请给予支持。

刚好我住在你们公司附近,南山区委这。要是方便,我送到你们公司帮我折腾下。。

楼主:
刚打天地飞客服的手机,可能是太晚。对方没有接。。

网友:
觉得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不知道操作和futaba是不是一样?新建一个模型重新开一遍混控试试看

楼主:
我发了个狠,恢复到出厂状态了,还是不行。在监视器里面,无论我怎么弄1通道,4通道纹丝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年六月份在飞扬方小jie那里买了一台WFT08S,一直使用都还OK。上次使用时,发现可编程混控不能用了。
故障描述:WFT08S 一台, 调制模式 PCMS 4096
飞行器模式:固定翼
已有混控:1,6混控,1,4混控(可编程普 ...

您好:
           您是在设置1、6可编程混控的状态下,再在改组设置1、4混控吗,如是那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另开一组设置,如您实在搞不定,可拿到售后服务部来我们帮您看看,谢谢!

楼主:
我的1,6混控,直接是用的是菜单里面的襟翼,副翼混控。没有用可编程普通混控。
1,4混控,用的是可编程普通混控里面的第一组。

再说了,你们的WFT08S,也不支持在已有1,6可编程混控下,同一组内再设置1,4可编程混控的是吧。。

你们售后服务部在哪个位置?我直接送过去,我还想端午节能飞下呢。。

网友:
天地飞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哈哈,今天中午专门跑了趟天地飞。谁叫他们离我这边近。。
那地方可不好找,外面一点指示牌都没有。
到了天地飞公司后,客服迅速的对我的控进行了上电检测,初步断定是设置问题。
果然哦,在调整了可编程普通混控的两个参数后,1,4混控就可以了。
细想起来,应是上次进行控与凤凰模拟器进行对接时,把参数清零了。。。这事不怪天地飞,谁让咱面对天8都嫌复杂呢。
顺便咨询了关于1,6混控时,襟翼功能不能使用的问题,客服拿了一台天九现场调试,证明我反应的情况属实,这个问题就不晓得怎么去定位了,反正我现在的飞机暂时也用不上6,1同控。。

偷摸去了天地飞的组装车间,看到了传说中的WFLY 300电直,挺好看。。

今天有点小激动,忘了问定时器的事。那是个头疼的东西,待我另开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