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白屏了

楼主(2011-05-31):
今天粗暴降落下来,结果发现白屏了,但是录像还是可以的,就是看不见操作了,不知道那位朋友可以修理,我出点费用帮我修修。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ZI6的排线安装确实不咋地

网友:
你装有显示屏的吗?我试过没装显示屏飞,下来后白屏,拆掉电池重装也不行,后来装上显示屏后才正常,此后再拆下显示屏也正常。

网友:
那就不要啦

俺的ZI6就不带屏幕拍

网友:
可以不带屏幕,看图传嘛

网友:
个人建议,把外壳拆开在装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