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雕刻机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我的小雕刻机今年搬家时估计莫名的原因把驱动板烧了,后来找卖家维修了一下,吧原来8位的换成了16位,好像是因为8位淘汰没用了吧,维修完成后工作实在太忙就一直没管它了,最近想雕点东西,发现出现这样问题,甚是不解,因为我基本也算雕刻小白了,机器买来就只用了,还真没研究这种原因了,麻烦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学习一下,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好像 是X轴 左右歪了

网友:
好像是越雕越深了,也可能是越雕越浅了,Z轴力度不够

网友:
Z轴丢步了 把Z轴驱动电流开大点 或者减速加力矩

网友:
这个LZ先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联轴器连接,台面打一下表,确定没问题后,加大驱动电流,把电机速度调低一点,多试一下,注意干扰问题,要是始终解决不了,那就可能是驱动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