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rp82l(大金鹰)PPM信号问题

楼主(2011-05-31):
恒吉rp82l(大金鹰)PPM接收机+6ex发射机

改接收机,能取出ppm信号,但是很圆滑,类似正弦波的样子,离方波相差很远。
网上看到的其他ppm信号截屏都是陡峭的方波,我这个怎么就这样子呢?

大家知道可能的原因吗?

谢谢!

网友:
赚分要紧…╰_╯

网友:
飞KT机用的接收  还是不要折腾了  有人用这些接收都已经提控回家了

网友A:
我的大金鹰出现锁不住频,与厂家联系了几次,人家不给修。郁闷啊。这个接收机易受图传的干扰啊。

网友:
恒吉的接受应该在fpv上使用量还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金鹰出现锁不住频,与厂家联系了几次,人家不给修。郁闷啊。这个接收机易受图传的干扰啊。

我的2次对不了频 返厂都给修好了,最后一次还给换了个新的。你的怎么就不给修呢
我觉得 恒吉的服务还不错的

楼主:
我这个对频使用都没问题,就是ppm信号不好

网友:
 我用大金蝇丢过价值2500的FPV机了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吧

网友:
我用的,目前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次对不了频 返厂都给修好了,最后一次还给换了个新的。你的怎么就不给修呢
我觉得 恒吉的服务还不错的

请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大金鹰是中 国最好的PPM接收机,比日冠的要好,受图传干扰程度很小,还带失控保护,正常温度使用没任何问题, 遥控距离1500米左右,加功放15-20km,

网友:
怎麼這麼多人說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金鹰出现锁不住频,与厂家联系了几次,人家不给修。郁闷啊。这个接收机易受图传的干扰啊。

有同感。原以为省钱,用这个接收机, 发现不宜作FPV ,我有两个全新的,就是受图传干拢很严重,拉天线距离就30米左右,没法上天。入门FPV早期,也因此飞丢过机、摔过机,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现在还是用回原厂FUTABA接收机了。

网友:
PPM输出脚上是不是加装了抗干扰电容了?
检测探头与示波器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