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今天不小心反接了电调

楼主(2011-06-01):
今天手痒大脑短路,好盈12A接着电机接着6208SB接收机,电池正负极插错了,看接收机不亮电机不呱呱叫电池和接口有点热马上觉得不对劲,2秒内断开电池

电池有点发热,认真观察所有东西没发现有事情的。重新正确地接上电池,电机叫了,也能按着油门杆转了

有2个问题:

1:电机离体(飞机)后是不是因为没有飞机共振了呱呱叫的声音会小点?

2:没冒烟,我的电调会不会“部分烧蚀“??

谢谢大家啊

网友:
无问题的

楼主:
电机是AKE 5000KV

楼主:
为什么反接了不会烧的?

网友A:
我的JST頭如果反了是插不進的,怎么有那么多人總會把這個插反?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反接了不会烧的?

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吧。下次你接的时间久一些应该可以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ST頭如果反了是插不進的,怎么有那么多人總會把這個插反?a

哎,甭说了,我只8fg没电临时用动力电池,然后削了点点JST头塑料才插进去,谁知道…………

网友:
原裝的動力電池,應該不用削就可以插進接收機的吧,那個接口就是標準的FUTABA舵機接口,而JR的舵機接口就會有可能反接

楼主:
原装电池接口是舵机接口,jst接口接进去的话要削一点点的

网友:
JST頭能插到接收機上?     我服了!!!

楼主:
jst头削点点是可以接到接收机昨晚bec的

楼主:
不会有是把

网友:
1电机叫的声音大小跟在不在飞机上没关系 声音小了转一下电机就大了 转子定子停在不同位置声音大小就不一样
2虽然没烧  但还是拆了电调看看吧 见人6S插反 电调电池飞了几个起落后 电调烧的 或许跟那次插反没关系吧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