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开始装的 O 3.5 ,更新进度。

楼主(2011-06-01):
话说元旦在广州比赛上,因波箱轴断了不能落水,决定装新船再战!一装快半年了,发一发进度。
新波箱大约这几天会再到手上,估计再装一个月可以装好了!

铜管上的加油嘴..想了几个月,最后十分钟搞掂....

楼主:
奇怪了,现在论坛怎么发图啊?老显视我的图片文件无较...我的图才几十K的大小啊>?

网友:
期待最新更新啊

网友:
减速机架里的轴是6mm的,从来没断过啊

楼主:
用一条粗的钢车出来??上次是原装的断了后,用顶针做了一条,但未落水又断了。

楼主:
是啊,就是这样?难度是因为这样它就断了?

网友:
会不会因为前后轴承不同心?你装上轴和齿轮在机架上用手搓轴空转能转几秒?

楼主:
学到太多了!上次就是因为原来的轴承不顺了,特意去买两个NSK的给换了,结果出大问题了,
我有一台CMB21连杆铜套坏了,我想应该也是来源于减速箱轴的问题吧。

楼主:
现在新的牙箱用手搓它,空转没几秒啊,一下子就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针加工精度以及才质不同质量差异会很大!一块,几毛一条的最好不要买!

楼主:
家里没有什么条件,只有燃气炉一个,能加工吗?怎样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没有什么条件,只有燃气炉一个,能加工吗?怎样加工?

我拆装轴承都是用家里的煤气灶

楼主:
要烧多长时间啊?怕不怕其它变型?还有推力轴承在上面

网友:
没别的巧,整个轴系就是要装正。轴承要保持灵活,齿轮配合间隙合理。
只要正了,齿轮架轴就算是自己用45号钢车出来的也不会断的。
另外齿轮架的轴承和架子的配合不需要很紧,基本上稍用力就能推到底这样就行,这个不像机器轴承的安装必须紧点的配合,因为机器工作起来是有比较大的升温的,铝壳和轴承的热胀冷缩不一样温度上去可能造成配合太松造成轴承打滑。齿轮架工作起来没多少升温的,太紧的配合有可能造成轴承始终处于一个被抱紧的状态。齿轮架轴和轴承的配合一样不需要过紧的配合,需要比轴承和架子的配合更松一点为宜,以轻推就可顺畅到位为原则。

楼主:
新问题来了,减速架子到手,大齿拆了,但轴拔不出来...而且是非常紧的.
是有问题吗?

网友:
彼大C非此大C
要是你自己对号看电影的``大家也没你的办法
哈哈``

网友:
所有的理论知识全知道,没有机会加工出合格的零件说什么也没有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A:
想知道你的胶齿是多少个牙的?还有你打算用多少排气管回压长度跑

楼主:
没有经验,不敢放进火里烧,刚好我妈在煲汤,占一下热气应该有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的胶齿是多少个牙的?还有你打算用多少排气管回压长度跑

19对31,多小排气管回压我真的不懂,排气管我拍上来看看

楼主:
经过了好几次红烧,终于把轴取出来了,空转原装的轴承,发现不太顺,直接换成之前买的NSK,我先把炉关到最小,用中心的一圈火烧,一分钟后拿出来,放进轴承,果然,轻轻一敲就进去了,等它自然降温了,就合紧了.后来再把轴夹到电起子上,用细沙纸抛光光滑(好像没什么作用).装上后比新买来时顺滑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船的位置太小了,就装机座四个螺丝就拧了半个钟.....
我的铜管固定在这个位置可以吗?轴露出来的部份合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预留拆索母和铜套的位置的前提下装到最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美纹纸贴好,转一很多次,基本是最顺滑的状态了,我就用这个小泡沫垫着可以吗?红圈部份要垫吗?都用泡沫垫可以吗?OK的我就纤维布胶水粘实它了.

楼主:
一大早起来就糊胶水....无色无味,但满手都是胶水.....第一次糊,比较难看,不过还是很结实的.软轴也顺滑,接下来是搞设备盒了,木板还没到...另外问一问,发动机上的M2螺口滑了,我该怎么处理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还在想用什么做油箱,不锈刚又怕太重,现在想用玻纤板做,

网友:
注意!千萬不可用泡抹膠托軸套!
銅管發熱會變型,換上仟維板或木板托軸底才好。

楼主:
今天去买了0.3mm的不锈钢材料打算用来做油箱。50RMB=1平方。回来不知道应该怎么焊接,各位大哥有好方法吗?

网友D:
你是想!

用來參加比赛的吗?
要是比12分钟的要起码850c.c.最好!
为什麽要自己焊呢??....
買2个16OZ塑料的,中间和头各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來參加比赛的吗?
要是比12分钟的要起码850c.c.最好!
为什麽要自己焊呢??....
買2个16OZ塑料的,中间和头各一就行

是的,但国内我只找到飞机用的,像你图上的那里有?还有就是你的浮子室是成品吗?那里能买到?

网友:
记得改动一下!

用二个油缸+浮子盅...
注意一定要用3m.m.內吼油管和增圧咀要大和增圧位置..

网友(2012-07-02):
好船,好手工!!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