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产EPP1045太垃圾了?还是有多个版本卖,我买的正好是最垃圾那种?

楼主(2011-06-01):
做了个4轴,2212郎宇电机,99元木架,淘宝买的国产1045黑桨正反。 开始飞了2次调机,感觉噪音越来越大。检查发现电机座已经震裂了,起飞之前一个电机已经抖得像两个一样,根本不能飞。开始以为是桨夹不同心,换了桨问题依旧,用捆扎带加固电机座后问题依旧。最后把桨夹换成桨保护器还好些,能再次起飞。但飞机还是震得很厉害用手模电机感觉了一下两个正桨电机振动大,另外两个反桨的电机振动还可以。但一直没想到是桨的模具太垃圾。飞了几次以后忽然想到手里有gws的1047黄色桨,就试了一下吧两个正桨换成了1047GWS。不换不知道,一换吓一跳。飞得那个稳当。现在这样飞了几个循环了已经,没发现什么问题。大家也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机机是不是震得很厉害。地面转一下电机用手摸摸电机就知道了。原来那个垃圾桨,震得手指都发麻。不过还好反桨做得还可以。要不然都没得替换了!
我买的epp1045 是淘宝上标大孔那种(也没发现有别的版本),还配了几个变径环。价格10块钱一对。

1045 EPP 国产

1047 GWS

网友:
建议暴光商家,好让别的模友不再上当。

网友:
都四轴了,还在桨上省那几块钱? 就算省,也要自己做动平衡啊。

楼主:
好主意,可以试一下用德国的反桨,和gws的正桨。性价比高!不知道有没单卖的。

网友:
哪有便宜又好用的四轴用正反桨呀,我也需要

网友:
1045至少见过两种版本,有一种麻面带英文说明的质量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便宜东西一般产品一致性差点。你可以多买点桨,自己挑。

网友:
我了个去。。。

网友:
5元钱 不便宜了

楼主:
找到一家卖1045带英文说明的商家10元一对,准备买下试试看,另外学了一招给桨做平衡,稍后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浆还行啊。。。。
我买的那种带包装的还有英文提示纸片的质量倒不如这个。孔都没有打开。还有毛边。震动大

网友:
1045没得选

目前淘宝卖的1045正反桨没有质量好的~反桨难找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啊

楼主:
我做的kk,99元的木架,一定要消震在起飞,否则电机架会震裂。

网友:
这种黑色的正反桨确实是差的要命,以前飞固定翼买的2.5元的正桨质量都比这好,动平衡好多了,这个5元一支还这么差。

楼主:
今天尝试做了一下动平衡,效果出奇的好,介绍给大家,希望对跟我一样菜的玩家有帮助。找一根3mm的光轴,这个桨的孔是6mm的,对于3mm孔径的桨要用更细的轴。把桨穿过去,重的一边会坠下来。震动较大的正桨基本上一垂到底,明显差别很大,反桨好很多,有一边会比另一边略微低一些。我用不干胶纸(打印商标那种,用透明胶也行,但要多粘几层,因为比较薄)取10mm宽,40mm长粘到轻的一侧最边缘的地方。要多试试,适当增减贴纸的大小,做到尽量平衡。对于本来就比较好的反桨我用的大概就是3mm宽30mm长的胶纸就行了,也是粘到最边缘。当基本达到平衡的时候,轻轻敲击桨的两边,桨转动的感觉就会基本一样了,不会出现总是有一侧会低一些的情况。最好上机测了一下已经感觉不到任何震动,高低速都很平稳。测试的时候是一只一只测的,不能一起都装鸡鸡上。手握住装桨的电机一侧,给油门感觉一下就行。其实做桨平衡不用专门的仪器,也不用找孔径吻合的轴,只要比桨中心孔小的轴就行,保正桨尽量能自由转动。虽然不是很精准,但比不做平衡强100倍。

网友:
乾丰的桨还可以啊 比较软 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