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请问谁飞过泉速的塞斯纳182啊???翼展980mm的....好飞吗?

楼主(2011-06-01):
新手入了一架空机:泉速的塞斯纳182带襟翼的,不知道做工如何.

翼展:980mm
机长:780mm
材质:EPO

这机机好飞吗? 之前飞过蓝宇747小塞和md-j3了.....不知道泉速的这机机稳不稳啊? 飞过的没飞过的来指导一下嘛...

对了,另外问下,这飞机我装配置如下
xxd2212 1400kv
30a
1500mah 25c
要用什么桨合适? 目前有8040,9050

谢谢老人!

楼主:
襟翼是单独设置通道好还是和平尾混控的好?

网友:
这机很漂亮,但是没有蓝宇的好飞。桨8040适合点

网友:
这鸡鸡很好飞,配好重心,2212电机 8060浆可以垂直拉升。告诉你它头轻!!!

网友A:
桨就用8040吧。实际上这样的飞机,2212 kV1400是非常不合适的电机。用低kV配9~10寸桨是最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就用8040吧。实际上这样的飞机,2212 kV1400是非常不合适的电机。用低kV配9~10寸桨是最舒服的。

这样的飞机并不重,翼展也不算大,那如果配低kv配9~10寸桨....不会被反扭力影响吗? 我不太懂,请教下

网友:
新手,围观学习!
只飞过原厂的配置,感觉还行。

网友:
顶,也准备入手,看中这个带襟翼的,还有一款不带的,襟翼的作用大吗?

网友:
1米一米翼展的小飞机,襟翼作用不大!

网友:
他的头可不轻,你要好好调整飞机的拉力线

网友:
入了一架,貌似不是EPO材质的,是硬质EPS

网友B:
我用的配置和你一样,就桨是用9050的,襟翼单独控制。很好飞。

网友:
很好飞~~~我用朗宇 2212 KV1400  8060桨。动力充沛。各种特技都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配置和你一样,就桨是用9050的,襟翼单独控制。很好飞。

KV1400用9050桨,30A电调,长时间全油门要么烧电调,要么电池大肚子

网友:
好飞,8040就够,动力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