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铣夹头的问题!

楼主(2011-06-01):
问一下,最近要弄个铣夹头,上网看了看,合适的有以下三种
一种是Q24-16的套装,这种最便宜。如图:

一种是ER25的套装,如图

还有一种是7125快换套装,这种夹头体式圆柱的,价格也是这三种里面最贵的。如图:

不知道这三种里面各种的优缺点是什么,望对这个了解的朋友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乱说下  最下面这个是强力的吧  中间那种是不是精度高点  我买的就是第一种

网友:
我的也是第一种

网友:
买er25的,别成套买,买常用的夹头就行了
一般六七个就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也图便宜买的第一种。

楼主:
不知道这个第三种有没有什么明显优点呀?

网友:
性能基本与价格成正比了,看你的需要买

网友:
我买的第一种,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第三个是滚针铣夹头。夹持精度高。所需力量小。

网友:
我的是第三种,精度和力量好像好一些,但只能夹固定尺寸的,4、5、6、8、10、12mm等几种,不像ER类的可以夹非整数尺寸的。

网友:
图便宜,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