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问题

楼主(2011-06-01):
昨天飞完一块
电池
后换另一块电池再飞就出问题了,一推油门猛的往前飞,根本不受控制。后来用手拿着测试才发现,清推油门(
电机
不转)蓝灯和黄灯速度很快的闪,再推油门电机开始转,蓝灯和黄灯慢速的闪,同时两个
舵机
猛的往下拉,然后2-3秒后慢慢回到中立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原先也没出现这情况啊。

网友A:
对一下频试一试。

网友B:
首先楼主可以调一下油门行程,就是油门右边的按钮,其次,起飞时舵机的动作其实是九鹰故意设计的,意在克服起飞向左偏的现象,新版机子都这样。

楼主:
恩 回头 我去调下

网友C:
对频应该

楼主:
飞机放了一天就没问题了,可是换第二块电池又出这问题。只有让飞机空转一会儿再起飞,不然直接就撞桌子腿。

网友D:
起飞时油门给的不够果断,舵机校正程序导致你的JJ向前右运动,给油的时候再果断一些就好了
一下子推到40-50的样子比较合适

楼主:
现在还是有点问题,应该是新款的装上电池5秒后启动有个自检会拉舵机。有时候不拉推油门才拉,只能空转几秒再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