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机升降翼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1-06-01):
我的涵道机是。升降翼也是2个舵机控制。~~~~~~~~~~~~~~~~~~~

我把升降翼用一个Y线串联。
问题~~~~出现了,升降翼按理说应该是同时向上或者同时下才对啊。,问什么我的就不可以呢,?我用的是天地飞7.应该这么弄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
Y线是并联的,不是串联,当然不能在遥控器设啦,是不是有一个舵机装反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有一个舵机装反了,或者把其中一个舵机改正反向舵机,具体论坛有该法。

网友:
舵臂换个方向

网友:
是不是线接错了,线没错的话估计就是舵机按的不对吧?2个舵机的摇臂是不是同方向的?

网友:
天7这些低端控,就算了吧。

你必须买反向舵机,要不然,就换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反方向。这么回事啊~

网友B:
同一个信号只能驱动舵机沿着同一个旋转角度和旋转方向运动。
如果你的舵机是底对底安装就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转动方向。这很正常
把其中一个舵机摇臂掉转180°,然后安装拉杆就可以了。

网友:
那叫升降舵,不是升降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信号只能驱动舵机沿着同一个旋转角度和旋转方向运动。
如果你的舵机是底对底安装就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转动方向。这很正常
把其中一个舵机摇臂掉转180°,然后安装拉杆就可以了。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掉转啊???能虚体点吗??谢谢。。

网友:
原本飞机就是需要一个反向舵机和正常的舵机来拉升降舵的,你这个情况,用Y线,舵机接收一样的信号,当然会1上1下。
1要嘛你现在换反向舵机
2要嘛升降别用Y线连,直接2个都连接收上,并混控

网友:
厂机一般来说 安装副翼的位置已经设定好, 如果安装正常的舵机上去 用Y线 必定是一上一下, 这是适合一个通道接副翼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提问最好把机型 和详细配置都给出来, 好等大家解答你的问题

由于没用过天7 也不知道详细功能,
1.如果飞机是三角翼的话 控必须要有混控功能
2 如果飞机不是三角翼 那就直接用Y线,副翼就让它做副翼的事情把, 升舵装上去 只要不装反,接上Y线 不会错的

如果我解答的有错 楼下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