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个EP100或是200请教大家配置

楼主(2011-06-01):
因为长期一人飞,所以大鸡和固定翼全歇菜了,入个小鸡平时就在家里或是小地方玩玩.EP100或是200有没有金属旋翼头和尾波箱的,如果要配置相当于401的
陀螺仪
有吗?斜盘
舵机
和锁尾舵机要用什么样的?为以后3D考虑,是三桨的好还是其它什么鸡型的?请广大模友们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A:
100和200都可,最好是原装泰世200v2,用2702来配套,侧板舵机安装孔够大,精度好,舵机选择性多,安装方便,新手可充分体验飞的乐趣。我主观上不赞成新手玩山寨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越新手越需要原装机保证!山楂机虽然便宜,可是质量很不稳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不准备买山寨,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EP100PRO 断货 买不到 搞 EP200V2
还有别收二手、这抬酒是捡便宜收的、折腾到现在野没像样滴飞起来
详细情况看这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7235

楼主:
球,全新整机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