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kv值的无刷电机空载时会高温甚至烧毁设备?

楼主(2011-06-01):
     为什么高kv值的无刷电机空载时会高温甚至烧毁设备(用3s电的电机在2s电的情况下空载一分钟不到电机烫手,如果用3s电空载运转后果可想而知!),而带负载时却可以长时间高速运转!

网友:
不会哦  没遇到过 我遇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网友:
是这样,原因未知。

网友:
能量没地方去,憋坏的~

网友A:
没有负载 电机超速了~

网友:
说明轴承质量不行

网友:
带负载达不到那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载 电机超速了~

电机超速?那它的热量是哪里来的?

网友:
电机负载一般是螺旋桨,能提供风冷,所以不会很热。

高kv电机空载发热的原理类似于变压器,高中物理课本上说变压器的铁芯承受交流磁场,产生涡流发热,磁场变化越快发热越大。所以电机转的越快发热越大,用薄硅钢片就会改善,所以3000多kv的直升机无刷都是超薄硅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
高温主要来源于电机轴承,高KV电机空转更易加剧轴承的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温主要来源于电机轴承,高KV电机空转更易加剧轴承的磨损~

可能 楼主比你还清楚

网友:
散热问题,带载是有风吹。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遇到的都是带载才发热的

网友D:
都没回答对,看来很多人想问题从来不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没回答对,看来很多人想问题从来不动脑子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当然是散热。

有负载时是有风散热的。

网友:
正常的无刷电机,空转时发热量远比高负载时的发热量的小得多,如果一个电机空转时发热量很大,说明这个电机的效率不会太高。感觉负载时发热量低一般是螺旋桨的气流的冷却效果,这时往往电机表面温度低,内部却十分的“闷烧”,用着用着就冒烟了。

网友(2011-08-03):
没一个有力的回答

网友E:
外转的高kv空载电流频率比负载高一倍吧,,要是考虑到空载电流小,那么就是铁损了,涡流,,,应该也就是这个,我做过实验,2217级别,一样kv3500,,一个0.2一个0.35的,,,空载后者热个30多度吧,比负载时热一点,但是不会烧吧,,对于内转,,那就是换相速度还比不上电机转的速度,,,这个是相当于反向发电,,热的特快,不用5秒温度就会上来,,要是继续的话,,肯定会烧电机,比负载时热估计多几倍吧,,,,

网友E:
这个回答有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回答有力不,,,?

谢谢!很给力!

网友:
标题

想当年空载黑旋风kv4800的电机,,那个电机没卡扣,(拉的嘛),那个电机设计者个有意思,,定子上的轴承座还是双拚的,,还和什么430m不一样,,一半只有定子的一半长,,,拼在一起很紧是,,磁钢也长于定子,高速下,高频震动,一会就震分离了 ,还没卡扣,转子直接飞出去,,很费解,这也能飞出去,顿时屋里地板火星啊,,东西乱打,,恐怖啊,过了4,5秒那个飞出去的转子才停了,能量个大啊,还好没伤着人,有个朋有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从眼前飞过,愣住了没反映过来,然后旁边一根竖着的钢管就弯了,估计是磁钢打的,,,轴弯了60多度,,钢圈椭圆形了,,那个钢圈真厚,,,,所以高kv不单单有空载发热的危险,还有出事的危险,一定不要空载试没卡扣的电机,电机报废是小,伤人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转的高kv空载电流频率比负载高一倍吧,,要是考虑到空载电流小,那么就是铁损了,涡流,,,应该也就是这个,我做过实验,2217级别,一样kv3500,,一个0.2一个0.35的,,,空载后者热个30多度吧,比负载时热一点, ...

学到不少 有进步

网友:
楼上你说你烦不烦人,翻我旧帖,攻击人,,我告诉你这是新号,哈哈大笑,,这里都说了硅钢规格不一样,在一样的情况下,单线和多线是有差别的,,,因为实验都是在一个电机是绕的,,,你真烦人,,哎

网友:
一个有风冷散热,一个没有散热,能比吗?你拿个低kv的电机全速一样不行~

网友:
原因有2:轴承差不够转速;硅钢片差不够频率。

网友:
空载约50000转,国内找个5W转不发热的轴承跟找个半斤钻石差不多,国内找使用频率800Hz的硅钢片跟大学毕业的处女差不多。

网友F(2011-09-06):
呵呵,看看电机学、电力拖动一类的教材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看电机学、电力拖动一类的教材去吧.....

网友:
那这就是绕线参数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只是一味的去追求KV值,但是不注重整个电机的性能和寿命,这是个悲剧。空载情况下,在正常运转情况下,电机发热快,那就是绕线参数不够饱满。

网友G:
标题

用能量守恒观点来解析,高kv电机空转电流非常大,等同短路,所以发热,但却是线圈发热,所以烧毁电机,无关轴承摩擦的事。电机带负载后能量用于对外做功对线圈发热做无用功的也有,但此时电流大为减少了,线圈发热不太厉害。并非螺旋浆吹他降温的,主要还是他自己发热降低了。

网友:
咋都不考虑下电调问题呢!电调配合不好,也发烫。空载转速高,可能超过电调换向速度,也可能发烫或烧掉啊!还有就是进角,进角不对,不单表现在启动不到电机,还表现在发热上。
我曾今那铂金40a和浩马特2836测试过,不同进角,可能启动不了,也可能耗电大。
能启动的几个进角,100%油门悬停3分钟,下来测电压。明显不一样的。当然转速也有点点差别。但不是电压最高的转速最高,也不是电压最低的转速最低。
个人测试和理解。

网友:
正常的无刷电机,空转时发热量远比高负载时的发热量的小得多,如果一个电机空转时发热量很大,说明这个电机的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说的是烧坏电机还是烧坏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能量守恒观点来解析,高kv电机空转电流非常大,等同短路,所以发热,但却是线圈发热,所以烧毁电机,无关轴承摩擦的事。电机带负载后能量用于对外做功对线圈发热做无用功的也有,但此时电流大为减少了,线圈发热不 ...

最近在考虑直机电机为什么热的问题,搜索很久这个比较合理。能量守恒。
还有个结论不知是否正确,小负载用低进角,大负载用高进角,
高进角延时做功,大负载使速度变慢,合适。
但是调好了,如果长时间小负载运行,也会很热。。。就是说调好进角要不一直温柔,要不一直很猛。

网友:
应该是近角的问题,错误的进角损耗很多能量,这个能量就变成了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