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翼展的好小子 重800克 2212 KV1500电机 用7035的浆可 ...
1.4翼展的好小子 重800克 2212 KV1500电机 用7035的浆可以吗?

楼主(2011-06-01):
1.4翼展的好小子 重800克 2212 KV1500
电机
用7035的浆可以吗?

网友A:
帮顶,同问。。我做了个1.2M 翼展的好小子。。用什么动力好呢?
另外按照好小子的图纸,要用5寸以上的桨就要加高电机座,这样对推力线似乎有很大影响。。。请各位帮忙想个动力组合 和改装办法 谢谢。。

网友B:
桨小了
话说我近500G的前拉飘飘
2S 2212 KV1400 8060桨 都没飞起来
3S 8040可以飞

网友B:
LS的可以学我 改前拉 我的也是因为飞机重了 要大桨 才改的前拉
我的飞机翼展80

网友C:
翼展这么大,可以直接用8040桨了,7035非常省电,但是风大的时候也许力量会有些不够。